从各自角度谈谈对热轧或冷轧的AGC控制---[讨论]

楼主(2006-10-06):
其各位同仁:能否从各自从事工作的角度谈谈对热轧或冷轧的AGC控制。设计、试验、机械维护、电器、液压、工艺、加工。致谢!

网友:

欢迎这种讨论,请楼主先开始。另告醒狮大侠,给你的邮件总是被退回来,你的正确的email地址是多少呢?有qq吗?

网友:

楼主网友好!

这系统太大,外部因素太多,我们又缺乏现场感……

找到一篇相关文章----热轧机的智能AGC/AEC控制器

//*************************************

文章中有这样一段话:

2.AGC控制系统的不确定性
    这里所说的AGC控制系统的不确定性,不是指控制模型和控制算法的不确定,而是指系统
控制参数的不确定。所谓系统控制参数的不确定,是指对于同样的轧制设备、工艺条件和控制
系统,AGC控制参数的整定是不一样的,而且没有规律可循,这是因为带钢厚度受到液压伺服
系统、自动控制系统、工艺的瞬时条件和原料的随机变化等几方面的共同影响。为了使AGC能
正常运行,达到设计控制精度,就必须作为一个系统来考虑,而不仅仅是一个控制设备。这就
要工程技术人员在生产现场对设备进行长期的摸索和控制系统的整走。

//***********************************************

将“智能AGC/AEC控制器”文章上传,供网友收藏。

syw   061006---11.06

楼主:

AGC全称板带厚度控制系统。由于其在不同要求产生不同的子系统,由很多名称。
压力AGC控制(GMTR)。这种控制也被称为液压轧机的可变刚性。压力AGC控制可以有效地增加轧机刚性,使轧机的等效刚性远大于轧机的自然刚性。在轧制过程中,控制系统分别检测轧机操作侧和传动侧的轧制压力,根据轧机的刚性曲线,计算出轧制力所引起的机架拉伸,相对于预计机架拉伸的任何变化被送入辊缝控制环进行动态补偿。如果上述变化被完全补偿,即100%补偿,则轧机将呈现一无限大刚性,轧辊辊缝将不受来料厚度和硬度的影响,可以产生恒定的出口厚度。但是,100%轧机刚性补偿会使支承辊偏心完全反映在带材上,同时系统极不稳定,影响轧制精度,实际工作中,补偿的百分比需要调整以获得最佳的轧机性能。
张力/速度AGC。张力AGC是通过调整轧机的入口张力,使轧机出口侧带材的厚度偏差趋于零。速度AGC是通过调整轧机的轧制速度,使轧机出口侧带材的厚度偏差趋于零。压力、张力、速度控制的最有效范围如下。
.多级AGC。设置有两级控制器进行AGC控制,第一级控制器根据口厚度偏差进行控制,当第一级的被控参数超过预设定的极限值时,启动第二级控制器,同时调整第一、第二级的被控参数,直至第一级的被控参数返回到极限值以内。有四种基本控制模式:压力/张力、张力/压力、速度/张力、张力/速度。

楼主:

液压轧机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多变量系统,影响产品精度的因素相当多,而且各变量之间存在着耦合关系,即使在恒辊缝轧制的情况下,由于轧制速度、弯辊力、带材入口厚度、冷却、调偏量的变化,也会使得出口厚度目标值发生偏差。传统的做法是使用厚度监控来校正这些偏差,但由于厚度监控周期不可能很快,因此,会不可避免地降低了控制精度,尤其对于高速、薄带轧机。轧机数学模型决定了轧机辊缝、轧制力、弯辊力、轧制速度、轧制力矩、冷却等参数之间的关系,在实际控制过程中,适时、适量的调整及补偿,可以减少上述偏差的出现,进而提高控制精度。 四.带材厚度控制 1. 辊缝控制。辊缝控制是AGC控制的基本内环,它与其他AGC模式一起使用。辊缝位置的检测有若干种选择,位移传感器可安装在轧机压上油缸上、轧机弯辊油缸内或专门设计的检测支座上。在轧机的操作侧和传动分别有两个或两组传感器获取位置反馈信号,然后把这两个信号加以平均产生一个代表中央位置的信号,这个平均值和一个辊缝给定信号相比较,用两者的差值来驱动伺服阀,调整压上油缸使差值趋于零。 2. 压力控制。压力控制是AGC控制的第二个基本内环,它也需与其他AGC模式一起使用。安装于压上油缸上的压力传感器检测油缸内的压力,经转换得到轧机轧制力反馈信号,这个信号和一个压力给定信号相比较,用两者的差值来驱动伺服阀,调整压上油缸使差值趋于零。压力控制主要用于压力-张力速度AGC控制、轧机预压靠调零、轧机调试及故障诊断。 3. 压力AGC控制(GMTR)。这种控制也被称为液压轧机的可变刚性。压力AGC控制可以有效地增加轧机刚性,使轧机的等效刚性远大于轧机的自然刚性。在轧制过程中,控制系统分别检测轧机操作侧和传动侧的轧制压力,根据轧机的刚性曲线,计算出轧制力所引起的机架拉伸,相对于预计机架拉伸的任何变化被送入辊缝控制环进行动态补偿。如果上述变化被完全补偿,即100%补偿,则轧机将呈现一无限大刚性,轧辊辊缝将不受来料厚度和硬度的影响,可以产生恒定的出口厚度。但是,100%轧机刚性补偿会使支承辊偏心完全反映在带材上,同时系统极不稳定,影响轧制精度,实际工作中,补偿的百分比需要调整以获得最佳的轧机性能。 4. 支承辊偏心补偿。在轧制0.1~0.2 mm以上带材,使用;辊缝控制时有效。采用快速傅立叶变换寻找上、下支承辊偏心的分布情况,在实际控制时对偏心进行补偿。 5. 厚度监控。通过出口侧测厚仪检测轧机出口侧带材的厚度偏差,控制轧辊辊缝或轧制压力,使厚度偏差趋于零。厚度监控可以消除因热膨胀、轧制速度等对出口厚度的影响,消除入口厚度变化和入口带材硬度变化的影响。 6. 厚度预控。通过入口侧测厚仪检测轧机入口侧带材厚度,存入一先入先出的厚度链表中,经过延时,根据所存厚度值控制轧辊辊缝或轧制压力,使轧机出口侧带材的厚度偏差减小。延时的时间决定于入口测厚仪至轧辊中心线的距离和轧材的线速度。 7. 秒流量控制。根据流量恒定原理,单位时间内进入轧机的带材体积应等于轧机出口带材的体积,因此,可通过测量轧机入口、出口速度和入口厚度计算出轧机出口厚度,这一计算厚度与设定厚度的偏差用于控制轧辊辊缝或轧制压力,同时,用出口测厚仪测得的带材实际厚度偏差对上述控制进行校正。 8. 张力/速度AGC。张力AGC是通过调整轧机的入口张力,使轧机出口侧带材的厚度偏差趋于零。速度AGC是通过调整轧机的轧制速度,使轧机出口侧带材的厚度偏差趋于零。压力、张力、速度控制的最有效范围如下: 压力控制 0.18~0.09㎜ 张力控制 0.09~0.025㎜ 速度控制 0.025㎜以下 9.多级AGC。设置有两级控制器进行AGC控制,第一级控制器根据口厚度偏差进行控制,当第一级的被控参数超过预设定的极限值时,启动第二级控制器,同时调整第一、第二级的被控参数,直至第一级的被控参数返回到极限值以内。有四种基本控制模式:压力/张力、张力/压力、速度/张力、张力/速度。

网友:

楼主,贴上来的文章怎么没有段落呢?这样阅读起来不方便。呵呵,上次留言不知楼主看到没有?你给我的邮件地址似乎不对。

楼主:

已修改

网友:

AGC控制在早期对于热轧和冷轧还有相似的地方,现在已经完全不是一个概念了。近年,AGC越来越象一个独立的学科了。小型热带,冷带AGC已经已经基本模块化了。只要选用即可。大热带的AGC,AWC,APC我国好象还有差距,大家努力一下吧,这是一个高利润的行当。

除了AGC技术,在大热带中,象板卷箱,飞剪等,我们也有差距。

网友(2008-04-12):
冷轧AGC控制主要有这么几点:
1、液压压下系统的控制精度,不能由于液压系统的不稳定造成厚度控制的波动,甚至是振纹。
2、测厚仪系统参与厚度控制时,一定要考虑前馈和反馈,考虑到带钢速度的延迟;
3、轧机的刚度要好;
4、操作工经验要足够,大致知道材质一定,厚度一定时,压下率多少时,轧制力是多少。道次分配要合理;
5、只要AGC前馈和反馈控制比较好,激光测速也不是必要的。
6、张力AGC轧制极薄料,才能体现价值。对于稍厚的料,基本无作用。

网友(2008-05-17):
我们公司主要是生产热轧设备的,现在机、电、液都在搞,现在液压AGC技术是一种发展趋势,而且其利润空间很大,现在客户上的800热轧板带基本上都要求有AGC控制,但是做这个系统如果没有丰富的经验又不敢轻易接,真是很矛盾呀,看着大把大把的钞票被别人搞走了好心疼。。。

网友(2008-09-09):
这么好的讨论应该多多地开展!谢谢分享!

网友:
网上随便找来的 长篇大论 是没有实际意义的

AGC  我经常做的,基本都是在铝冷轧、热轧上面。一般都是  位移传感器+压力传感器+伺服阀+  SIEMENS  400PLC 或者 FM458 +HONEYWELL侧厚议 。辊缝闭环,侧厚移厚差闭环,压力闭环,速度AGC  ,张力AGC 都有成熟的案例。铝箔最薄 能轧到  0.008mm (双合),后差一般控制在3% 之内。

会者不难  难者不会  一层窗户纸的事情

象  钢铁 行业的棒材线材 的电控, 飞剪控制  我们做也都是很拿手的

网友:
大虾留个言,以后联系,

网友:
我的  Q   Q   :   5     6     4  4   2    9090    出差的时候 就不在线了

网友(2010-02-03):
请问各位专家,现如今各大厂家一般使用的AGC都是怎样配置的,各个机架之间,前馈、反馈、张力AGC都怎么配合,才能达到较好的调厚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