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改变步进电机的最大响应频率?

楼主(2006-10-06):
<>各位大虾:
<>小的,有一年多的步进电机设计经验,对步进电机的许多特性没有理解。如不改变电机的基本结构,工作电压及驱动方式时,如何改变步进电机的最大响应频率?敬请各位大虾指教。小的不胜感激。

网友:

楼主网友好!

你已经将所有的相关因素都限定了,只有减轻转子的重量和减小磨擦力这两条路了。

再有就是增加线径以减小定子线圈的内阻,但这样做就改变了步进电机的其它参数了。

syw   061006---14.05

楼主:

2楼网友好:

谢谢您的回贴。

减少转子的转动惯量和减小磨擦力都是可行的,但在电机基本不变时,效果不佳。
另外,为了保证电机的安全使用温度,特别是永磁爪极步进电机,其驱动回路都有限流,减小定子线圈的内阻,以增大电流来改变步进电机的最大响应频率,基本滑、没有效果(经测试证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