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的一根轴能用普通车床加工出来吗?

楼主(2006-10-06):
    我设计了一个出料装置需要用到这样的轴,请各位加工方面的行家看看,普通车床能加工出这样的轴吗?(CAXA制的图,转换成PDF时,有些标注是乱码,但能看出来)。

网友:
Re: 请教:哪位高手知道,这样的一根轴能用普通车床加工出来吗?

工艺性不好,是个失败的设计。

网友:
Re: 请教:哪位高手知道,这样的一根轴能用普通车床加工出来吗?

普车也能加工,但要是批量生产成为商品,质量上要打折扣,而且生产效率很低。

楼主:
Re: 请教:哪位高手知道,这样的一根轴能用普通车床加工出来吗?

多谢指教!!!

网友:
Re: 请教:哪位高手知道,这样的一根轴能用普通车床加工出来吗?

加工是可以的,只是效率不高,先车后磨呀,问题不大

网友:
Re: 请教:哪位高手知道,这样的一根轴能用普通车床加工出来吗?

铁英 网友好!

为什么说:“是个失败的设计。”?

有的时候,设备上确实需要这样的零件呀?

我在如下帖中第24、25楼处给过这样的设计。如果我想达到目的,这个设计应该怎样改?

谢谢!

syw  061006---16.08

//***********************************

控制自动下料的小型设备,每次下料50毫克煤粉---[请教]

http://bbs.cmiw.cn/forums/2/55205/ShowPost.aspx#55205

网友:
Re: 请教:哪位高手知道,这样的一根轴能用普通车床加工出来吗?

前面那个螺纹导程太大,也太深,普车加工得非常小心才行,否则轴就弯了,所以设计时螺纹的底径多大,导程多大,应慎重考虑。

网友:
Re: 请教:哪位高手知道,这样的一根轴能用普通车床加工出来吗?

把那个螺旋部分和轴分开,分别加工,然后再装配在一起,你看行不行?

楼主:
Re: 请教:哪位高手知道,这样的一根轴能用普通车床加工出来吗?

非常感谢!!!不是成批的?

网友:
Re: 请教:哪位高手知道,这样的一根轴能用普通车床加工出来吗?

铁英 网友好!

遇到你说的情况,我可以采取两项措施:

一、减小进刀量。这样效率会低。

二、采用加工细长轴用的防弯用的“径向顶轮”(术语不知道叫什么)

应该能解决问题。

谢谢!

syw   061006---16.36

网友:
Re: 请教:哪位高手知道,这样的一根轴能用普通车床加工出来吗?

这么小的轴跟刀架也困难,为何不从工艺性上和结构上改进,既可以降低成本,又可以提高设计的合理性。

网友:
Re: 请教:哪位高手知道,这样的一根轴能用普通车床加工出来吗?

铁英 网友好!

谢谢你的回答!

那边来电话催过去吃饭。只好下网。

祝你节日快乐!

syw   061006---16.58

网友:
Re: 请教:哪位高手知道,这样的一根轴能用普通车床加工出来吗?

再见

楼主:

我做的这个是 在2-3秒内输输送22g 干粉(类似奶粉),要求精度为3g 制作大点的输送机都是用板材焊螺旋板的。如果螺纹做浅了,在相对地时间内输送量不够。但是可以提高输送的精度。现在一些包粉用的包装机或灌装机就是这样的设计。 只是不清楚多少的比例才合适。正在做这样一台机器。 另外,在RUSSIA不好买步进机及控制器,只能拆别的包装机上的带电磁离合器的电机用了。 实在不行,还可以用气缸+联杆+棘轮(或单向轴承),这样对输送量就有较高要求,因为行程有限了! 感谢各位高手的指教!受益非浅!!! 另外说一句,SYW大侠的50mg煤粉,可不可以用量杯式的,因为煤粉下落较容易。

网友:

gongqx  网友好!

正如你所说:“如果螺纹做浅了,在相对地时间内输送量不够。”才引发了我和铁英网友的讨论。

//*******************************

你的这个设计方案原理,类同如下链接中第24、25楼处的原理,第30楼给的是整体设计。

就这个设计而言,步进电机应该为最佳。如果用电磁离合器,时间长了,会因为其中的磨擦

系数的改变会出现定位不准的现象。你得过一段时间就得做一下调整。

另外,你问:“可不可以用量杯式的”?

我在如下链接处第10、27楼处,给的就是量杯式的方案。

syw   061007---06.35

//***********************************

控制自动下料的小型设备,每次下料50毫克煤粉---[请教]

http://bbs.cmiw.cn/forums/2/55205/ShowPost.aspx#55205

楼主:

正在制作过程中。。。。

网友:

哎  看不到图啊  大不开.

网友(2015-06-27):
看看什么情况

网友:
让别人回答问题,还要扣积分,啥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