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大哥有液压管路的标准接头数据表?

楼主(2006-10-06):
哪位大哥有液压管路的标准接头数据表???谢谢

网友:

手册上的不行么,有什么特殊要求

网友:

液压设计手册上有0 S' d& H4 T3 P$ G

网友:

你需要什么标准?GB DIN SAE?

楼主:

我需要GB标准,

网友:

机械设计手册,液压传动里有。

网友(2006-12-19):

那型号太多了,不知道你要那种,不可能全部都传上来吧,我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