攻丝深度不够怎么补救?---[请教]

楼主(2006-10-06):
我们做了一台自动攻丝机,出来的产品中有一部分攻丝的螺纹深度不够,可能是微动开关精度不过,提前使丝锥反转了,影响装配.人工再次攻丝时,员工双手用力不均,让原来的丝都乱牙了,请教如何在深度不够的产品上二次机加攻丝,

网友:

人工再次攻丝时,员工双手用力不均,让原来的丝都乱牙了。

多大的螺纹?你的手下是什么水平?

网友:

不行的话用电焊焊了,再攻

网友:

乱牙的原因是工人不负责或水平太差造成的。
手工攻丝时还是应该通过头攻和二攻两次完成。一般不应该乱扣的。

网友:

建议楼主,用较小的钻头重打,重新攻丝!

网友:

最好一次攻好,2次机锥不好把握,如一次共得不到位,建议人工1锥+2锥成功机率高,最好提高人工的操作水平

网友:

同意钢铁机械的观点,要搞技术培训!

网友:

将丝锥安装在浮动卡头上进行二次攻丝。
效果不理想只好买台摩擦片式攻丝机,手动攻丝。
如果你的产品对螺纹深度要求不高,可将螺纹深度加大,避免出现上述情况。

网友:

wpa ,您好!请收邮件。您有qq么?

网友:

我们以前的时候,是人多钻床少,所以我们都是钻床上先引一下,保证螺纹垂直,然后手动攻的,不会什么乱牙的啊!

楼主:

各位老师黄金周快乐,我们是在链条线上自动攻塑料管两端的,攻的是M7*0.75的牙,小有部分攻丝深度不够,导致装配不到位,人工再次用丝锥攻深时,好多都乱牙了,所以想再次机攻,一来提高速度,二来减少废品

楼主:

wpa ,网友您好!我们昨天也在摩擦片式攻丝机试了,效果不是很好

网友:

楼主,可以在攻丝前检查一下深度是否够,可以做一个标准测量工具,深度不够,就先不攻丝,这个方法可以吗?

楼主:

呵呵,攻丝深度我们是采用微动开关控制攻丝主轴正反转的,现在可能是微动开关失灵,导致一批深度不够,我们是用了三台自动机攻丝的,一天下来就有5-6万件呀,现在就是想把这批深度不够的工件补救过来

网友:

看螺纹的大小,如过螺纹大适当加大底孔,在用手攻!一般不会乱牙,手攻时多退!

网友:

原来是塑料件啊,没有这方面的经验。这样的话,我看只有靠品质管理上的手段来保证了。

网友:

工人水平太差,攻慢点吧

网友:

比较麻烦了,数量又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 s- s1 o1 ]$ h) |0 }" `% h 乱牙的原因是工人不负责或水平太差造成的。
手工攻丝时还是应该通过头攻和二攻两次完成。一般不应该乱扣的。

同意你的观点,工人把丝锥旋进时,只要注意,就不会乱扣。

网友:

原来是塑料件啊!使用挤压丝锥加工。

网友:

手工乱牙?而且还有引扣螺纹?怎么可能,除非是我去攻

网友:

用一锥来攻可能好一点.

网友:

深度不够的产品上二次攻丝,保险起见,还是手攻的好。

网友(2011-11-25):
是不是底孔不够深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