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计算冲床的冲力,计算公式

楼主(2006-10-06):
我现在又一批工件,需要冲空,不知道需要多大的冲床,希望各位老师能告诉我计算公式,谢谢

网友:

http://bbs.cmiw.cn/forums/59009/ShowPost.aspx

下载个冲压手册看看吧!我的机子打不开

网友:

他是新手,下不了。
以前都是在潜水了吧。

网友(2006-11-28):

冲压设计手册中有

网友:

1,冲裁力计算公式:P=K*L*t*τ
P——平刃口冲裁力(N);
t——材料厚度(mm);
L——冲裁周长(mm);
τ——材料抗剪强度(MPa);
K——安全系数,一般取K=1.3.

冲剪力计算公式:F=S*L*440/10000
S——工件厚度
L——工件长度
一般情况下用此公式即可。

网友(2007-03-26):

我也很想了解这方面知识,可是就是下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