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与笔计本联机问题。

楼主(2006-10-06):
    原有的PLC与台机COM之间联机正常,但新购的笔计本没有COM口,所以购了一根USB转COM口的.设置好端口以后,读不出PLC。只是显示 : 正在读出。。。   以后有没有响应了。

   请问哪位高手知道 如何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

楼主,可能有以下原因:
1、USB转COM口的驱动程序没装对;
2、连接有松动
3、PLC及笔记本的电源要都打开
我也使用笔记本对三菱PLC传数据,我用的很正常,可以与楼主交流!

楼主:

应该不是上述问题。

刚装上转换器时,装的是原装驱动。在设备上多了个 Huge USB to Serial Ports的端口控制器
打开FXGPWIN,读入PLC,显示通讯错误.又 禁用了原来COM3的调制解调器。将Huge USB to Serial Ports设置为COM3.又将FXGPWIN的端口设置设置为COM3.重启后,打开FXGPWIN,读入PLC,显示: 正在读出。。。。以后就没响应了。PLC电源一直开着。又换了一台式机能正常读出。

问题:需要设置端口的参数吗?如何设置?

FXGPWIN  是V1.10 版的。是不是太旧了?不支持转换器的驱动程序?

网友:

是的,现在三菱的编程软件都已经是FXGPWIN 3.3了,你的版本太低,赶紧去下载一个新的。我估计是因为版本低,传输速度慢的原因!

网友:

USB口的确是这个样子的,性能不是很稳定~~~

所以有可能的话,尽可能选择COM口的~~~~

网友:

也不一定啊,我就是使用的USB转COM口,很稳定啊!

楼主:

换了3.3版的,还是不行。郁闷中。。。。。

网友:

楼上的,你的驱动程序确定没问题吗?你的USB转COM口转换器有没有试过,我怀疑你的驱动程序不对,你可以拿其他串行口的设备试试,如果不行,就找销售商!

网友:

应该是你的软件驱动的有问题。

网友(2006-11-22):

我与楼主也有同样的遭遇呀,因大多数的笔记本没有COM口,不知道6楼的兄弟是怎么使用的,可否详细的介绍一下你的安装方法。帮助分析一下具体原因。

网友(2008-04-20):
回复 网友A:

可能是你的数据线过长或质量不是很好

网友:
转换口质量不好,我就碰到过,接连换了好几根线才行。就是不如原生串口好用。也可以用PCMICA卡的转接口,比较稳定。

网友:
楼主
第一:看看自己的的驱动程序装好了没有 ,用以下方法查看,右键单击“我的电脑”点“属性”,然后再对话框中点“硬件”然后再看 “设备管理器”查看你的 驱动程序是否装对!
第二:建议将你的编程软件升级:三菱GX Developer7.0中文版,如果论坛没有,我上传一份,可能大一些的!
第三:建议楼主采用的数据线,要用带“屏蔽的”虽然贵一些!可是好用一些的!

网友:
有可能是你的usb转串口线的问题,你的线是什么牌子的,有的线输出的串口没有9个信号,只有数据发送和接收功能,所以,线很重要。

网友:
大部分原因是出在转换接口上,建议楼主直接找PLC代理商进行购买,虽然贵,但是可以保证质量,如果自己从配件市场购买,价格虽然便宜,但不好保证质量.我就曾经遇到过这样的事情,外观一样,但却用不了

网友:
Re: 三菱PLC与笔计本联机问题

在电脑硬件里查过是那个COM口装的驱动吗,这个工作完成后再在三菱软件里设置就行了应该没有问题你看一下它认的是那个口。

网友:
引用:Re: 三菱PLC与笔计本联机问题。
USB口的确是这个样子的,性能不是很稳定~~~
所以有可能的话,可选择串口扩展口,买一个BBL  pcmcia 卡转232口的插卡(几乎所有笔计本都有PCMCIA卡扩展插槽)性能与自带有232口的笔计本相同

网友(2008-05-25):
我的IBM电脑是把光驱拔掉后插上接口模块的,可能是IBM专用的。可惜前几天来了个高手把我的电脑给偷了

网友:
重新安装驱程

网友(2008-07-09):
感觉可能是驱动程序的问题
我的电脑是IBMT60没有串口,前些天买了个pcmcia转串口的卡,装好后通讯经常出问题,基本上连接PLC读写程序十次有九次失败,当时还以为是转接卡有问题呢。后来因为重装xp系统,这个驱动也重装了,以后使用这个卡就再没出现过一次问题,无论三菱还是西门子、富士等,所以楼主还是重装驱动试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