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H13的性能与用途

楼主(2006-10-07):
美国H13的性能及途..大家有知道的,快告诉我.急~~有中国什么材料代替?  THANKS

网友:

H13良好的模具材料,钢材8407可以替代。但是我也不清楚它们哪个优越,有熟知的朋友,能否相告?

网友:

H13为热作模具钢,美国热作模具钢分为三种:铬热作模具钢、钨热作模具钢和钼热作模具钢,全部以H命名。分别为H10~H19,H21~H26,和H42、H43[1]。
H13钢的国内牌号为4Cr5M0SiVl。

楼主:

H13是与日本的SKD61性能用途一样的吧?

楼主:

H13它的性能,用途是在哪几个方面

网友:

4Cr5MoSiV1(H13) 可以称为:调质预硬钢 ,热作模具钢 调质预硬钢----这类钢具有较高的淬透性,经调质预处理后,可获得均一的组织和所需硬度。较其它预硬钢有较高的耐热性能,适用于聚缩醛、聚酰胺(尼龙)树脂制品件的注射成形模具,经预硬处理后,硬度约45--50HRC。 热作模具钢的性能要求--由于被加工工件热状态下成型,模具除承受很大的冲击负荷外,还受到高温(模具工作时的温度在300-400C , 局部可达500-600C)的影响,以及空气、油、水的反复冷却。因此,要求热作模具钢具有高的高温强度和高温硬度,足够的耐热疲劳强度,耐浸蚀及抗氧化性,良好的导热性、淬透性、冲击韧度和加工工艺性。

. f m5 ]( n/ H7 A2 W q9 T

某单位H13用在挤出机上(圆料, 锻件(正火);    热处理--调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