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用的模具材料有哪些?

楼主(2006-10-07):
请教:常用的模具材料有哪些?它们各自的性能和用途是什么?

网友:

大侠是搞什么模具的,请说清楚好吗?

楼主:

我搞的是压铸模具,请老兄指点!
此外我还想了解塑胶模具,五金模具等其它种类模具材料,能否给予帮助?谢谢!

网友:

感谢小符号大侠来到社区,塑胶模具等其它种类模具我对其只是认识上的了解,所以不能乱讲。
其实冷冲模具目前最常用 高铬钢及高速钢如Cr12、Cr12MoV、W18Cr4v等材料耐磨性高,淬火变形小等优点,有不当之处请指出

有了解塑胶模具的大侠请回复一下,谢谢拉

网友:

锌合金压铸具的材料有:合金结构构,如40Cr ,30CrMnSi ,40CrMo等;
模具钢5CrNiMo ,5CrMnMo ,4Cr5MoSiV ,4Cr5MoSiV1 ,3Cr2W8V ,CrWMn

铝合金压铸具的材料有:4Cr5MoSiV1(H13) ,4Cr5MoSiV(H11) ,3Cr2W8V
及新钢种4Cr5Mo2MnSiV1(y10) ,3Cr3Mo3VNb(HM3)

铜合金压铸具的材料有:3Cr2W8V ,3Cr2W9Co5V ,3Cr3Mo3V ,3Cr2W5Co5MoV ,
TZM ,BK30硬质合金 ,马氏体时效钢 ,4Cr3Mo2MnVNbB(y4) ,3Cr3Mo3Co3V

黑色金属压铸具的材料有:3Cr2W8V ,TZM ,AnVil1150 ,铬锆钒铜 ,铬锆镁铜

网友(2009-10-12):
SKDII、ASP之类的,可用于做精冲模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