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灰铁 UNS F11501相当与中国灰铁的哪个等级?

楼主(2006-10-07):
请问 美国灰铁 UNS F11501相当与中国灰铁的哪个等级?请教了(等同与美国A125(A))

网友:

只见过UNS F15501的灰铁,楼上是否搞错了?

网友:

材料对照表(铸铁)

工件材料组         加工特性组         国家和标准
                德国         中国         英国         法国         意大利         比利时         瑞典         西班牙         日本         美国
                材料编号         DIN         GB         BS         EN         AFNOR         UNI         NBN         SS         UNE         JIS         AISI/SAE
K         灰口铸铁(非合金)
         ;         ASTM A48-76
        15          ;         -         -         -         -         -         -         -         01 00         -         -         No20B
        15          ;         GG10         -         -         -         Ft10D         -         -         01 10         -         -         No25B
        15          ;         GG15         HT150         Grade150         -         Ft15D         -         -         01 15         -         -         No30B
        15          ;         GG20         HT200         Grade220         -         Ft20D         -         -         01 20         -         -         No35B
        15          ;         GG25         HT250         -         -         Ft25D         -         -         01 25         -         -         No40B
        16          ;         GG30         HT300         Grade300         -         Ft30D         -         -         01 30         -         -         No45B
        16          ;         GG35         HT350         Grade350         -         Ft35D         -         -         01 35         -         -         No50B
        16          ;         GG40         HT400         Grade400         -         Ft40D         -         -         01 40         -         -         No55B
        灰口铸铁(合金)
         ;         DIN4694          ;         3468:1974          ;         A32-301          ;         MB ISO-215          ;         ASTM A436-72
        16          ;         GGL-NiCr202         -         L-NiCr202         -         L-NC202         -         -         05 23         -         -         Type2
        球墨铸铁(非合金)
         ;          ;         2789:1973          ;         NF A32-201          ;         ASTM A536-72
        17/18          ;         GGG40         QT400-18         SNG420/12         -         FCS400-12         -         -         07 17-02         -         -         60-40-18
        17/18          ;         GGG40.3         -         SNG370/17         -         FCS370-17         -         -         07 17-12         -         -         -
        17/18          ;         GGG35.3         -         -         -         -         -         -         07 17-15         -         -         -
        17/18          ;         GGG50         QT500-7         SNG500/7         -         FCS500-7         -         -         07 27-02         -         -         80-55-06
        17/18          ;         GGG60         QT600-3         SNG600/3         -         FCS600-3         -         -         07 32-03         -         -         -
        17/18          ;         GGG70         QT700-18         SNG700/2         -         FCS700-2         -         -         07 37-01         -         -         100-70-03
        合金铸铁
         ;         DIN1694          ;
        18          ;         GGG NiMn137         -         L-NiMn137         -         L-NM137         -         -         07 72         -         -         -
        18          ;         GGG NiCr202         -         L-NiCr202         -         L-NC202         -         -         07 76         -         -         Type2
        可锻铸铁
         ;         ASTM A47-74A220-76 2
        19          ;         -         -         8 290/6         -         MN31-8         -         -         08 14         -         -         100-70-03
        19          ;         GTS-35         -         B340/12         -         MN35-10         -         -         08 15         -         -         32510
        19          ;         GTS-45         -         P440/7         -         -         -         -         08 52         -         -         40010
        19          ;         GTS-55         -         P510/4         -         MN35-10         -         -         08 54         -         -         50005
        19          ;         GTS-65         -         B570/12         -         MP60-3         -         -         08 58         -         -         70003
        19          ;         GTS-70         -         B690/         -         IP70-2         -         -         08 62         -         -         (002)

网友:

乱了,还是发附件吧

网友:

十分有用.谢谢.

网友(2008-10-05):
下载下来看看,了解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