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要做流水线,电机功率计算---[请教]

楼主(2006-10-07):
<>我要做流水线,长度5m,皮带输送线,速度6m/min,重量50kg,请问各位大虾电机功率怎么计算?
<>新手求教,请多多帮助,谢谢!

网友:

要再详细些参数。50kg的物品。最大一次多少个。用什么减速?  传送带多宽。什么皮带。

楼主:

总重50KG,减速器,2mm PVC皮带,皮带宽500mm
有计算公式吗?
第1次做,请多多帮助
谢谢!

网友:

找个减速电机样本一般后面都有计算公式,很详细,象东苇庭就有

网友:

按满载荷计算  机械设计手册有计算公式

网友:

我做这块时都是请教机械工程师来算的

呵呵

所以你也可以请教一下你们那的机械工程师

根据事际情况来选,余量放大一点也是没有什么事的[虽然会浪费一点国家的电力,不过在实践中没有发现谁会真正关注这个~~]

网友:

因为你是 2mm 的PVC 带,幅宽 500mm  6/min 的速度 ,电机大了出也没有用,因为负载大了主驱动的带轮会打滑。所以建议你选 用0.37--0.55KW - 4极电机+减速机。如果需要调速也可选机械调速的变速器。

网友:

出了损主义。

就买PANASONIC的调速电机。

叫他们的业务帮你算。。。

哈哈哈哈。。。。

网友:

楼上那位,业务员不会计算的,要找技术员!

网友:

手头有三台5M长,400mm 宽的链板输送机,驱动为0.75的无级调速。因为你是用2mm的PVC带,运不了太重的物品,速度又不快,所以0.55的满够用了。
  另外,说几点制作PVC带输送机的经验,供你参考:1.传动带轮不要太少。要有足够的摩擦力。至少D90以上。2.皮带一定要是厂家接好的。所以计算整机长度要准确。3.张力调节要合适,同时要防止跑偏。(可在皮带内加导条,不过哪样就贵了)。4.墙板向皮带面不要有锐处。不然一但皮带跑偏,坏的很快。5.最好在皮带内侧加装一斜向刮板,用以清理脏物,防止异物压入带轮,可以延长皮带寿命。

网友:

去看手册

网友(2007-08-01):

呵呵!
我今天也遇到了,24米的。
用3HP的

网友(2018-11-04):
找机械工程师做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