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氧化碳气体保护焊气孔问题

楼主(2006-10-07):
1、我认为CO2气体保护焊的气孔主要是由母材焊接表面的清洁度(油、氧化物)等造成的。
2、楼上说的不错,还有就是气体的纯度
3、也有可能是气体中的水分太多,看看你的气体的纯度
也有可能是CO气孔,主要是密集型,柱状的
4、这是因为,用于保护焊接区域不受空气侵害的CO2气体大都是酿酒厂或酒精厂的副产品,不可避免地含有或多或少的水分或其它含氢物质,同时混合气体中的氩气也常含有水分。如果保护气体中的水分和其它含氢物质的总含量超过一定限度,那么焊缝金属中氢气孔的产生将是必然的。
但是,如果保护气体中的水分和其它含氢物质的含量按相关标准要求被控制在一定的范围内,那么CO2气体保护焊和富氩混合气体(80%Ar+20%CO2)保护焊焊缝金属中一般不会产生很多的氢气孔。这是因为CO2气体在电弧高温下将发生分解反应(CO2 = CO + O),分解出来的原子态氧具有较强的氧化性,与气相中的[H]反应生成不溶于液体金属的OH,从而有效地阻止焊缝中氢气孔的产生。
而使用纯CO2气体保护则会产生CO气孔。二氧化碳气体保护焊焊接时会发生如下反应:
Fe+CO2 FeO+CO
FeO+C = Fe+CO
这个反应是在熔池内部进行的。由于金属对一氧化碳的溶解度很低所以生成的一氧化碳要从熔池中跑出来。若熔池金属结晶完了时,还有一部分一氧化碳没有排出,则在焊缝中就形成气孔。
再有就是CO2气在3500℃的高温电弧下发生分解反应:
2CO2=2CO+O2
O2=2O
这个反应是吸热的,因此二氧化碳气流的冷却作用比较显著,使熔池金属冷却的特别快,加上焊缝成型窄而深,使气体排出条件恶化,所以产生气孔。
当二氧化碳气体纯度不够、由于长时间工作导电嘴和导流罩上会积累一些飞溅颗粒,如果清理不及时也会阻碍气体的正常喷出,破坏气流罩的正常保护,加上人为的拉长电弧,致使保护气流产生飘移、流散,使得外界空气进入电弧区。这样产生其他气孔的机遇也比较大。如:氮气孔、氢气孔。
总之焊道产生气孔的原因如下:
(1)焊丝和被焊金属坡口表面上的铁锈、油污或其它杂质。
(2)人为的拉长电弧,焊接区域没有得到充分的保护。
(3)焊接参数或焊接材料选择不当。
(4)保护气体纯度不够。
(5)气体加热器不能正常工作。
解决方法
(1)合理的使用焊接参数。在不违反焊接工艺的情况下,焊接电流的大小我认为因人而定,根据个人的使用习惯而调整,不要别人用多大的规范你也用同样的规范。
(2)使用合格的焊接材料及保护气体。
(3)彻底清除焊丝和被焊金属表面上的水、锈、油污和其它杂质。
(4)使用二氧化碳气体保护焊、富氩气体保护焊时,要调整好焊枪与焊件的距离和角度使得焊接熔池得到充分的保护。一定确保气体加热器的完好率。
(5)气保焊焊枪的导流罩必须够长,太短以后保护气体在流动过程中不能形成很好的保护罩。
不知以上的回答对你的工作有没有帮助。
5、还要注意周围空气的流动,最好周围的风速不要超过1.5m/s

网友:

你可以是一下把CO2气体中加入少量的氩气,看一下效果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