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条电弧焊的工艺规范

楼主(2006-10-07):
1.备料

按图纸要求对原材料画线,并裁剪成一定形状和尺寸。注意选择合适的接头型式,当工件较厚时,接头处还要加工出一定形状的坡口。

2.焊接规范的选择

焊条电弧焊的焊接规范,主要就是对焊接电流的大小类型和焊条直径的选择。根据所焊接工件的材质选择焊条牌号,至于焊接速度和电弧长度,通常由焊工根据焊条牌号和焊缝所在空间的位置,在施焊过程中适度调节。

(1)焊条直径

为提高生产率,通常选用直径较粗的焊条,但一般不大于6mm。工件厚度在4 mm以下的对接焊时,一般均用直径小于等于工件厚度的焊条。可参考表4.1。大厚度工件焊接时,一般接头处都要开坡口,在焊打底层焊时,可采用2.5~4mm直径的焊条,之后的各层均可采用5~6 mm直径的焊条。立焊时,焊条直径一般不超过5毫米;仰焊时则不应超过4毫米。

表4-1 焊条直径与板厚的关系

焊件厚度/mm
<4
4~8
9~12
>12

焊条直径/mm
≤板厚
φ3.2~4
φ4~5
φ5~6

(2)焊接电流

焊接电流的大小主要根据焊条直径来确定。焊接电流太小,焊接生产率较低,电弧不稳定,还可能焊不透工件。焊接电流太大,则会引起熔化金属的严重飞溅,甚至烧穿工件。
对于焊接一般钢材的工件,焊条直径在3-6mm时,可由下列经验公式求得焊接电流的参考值:

I=(30-55)d

I —— 焊接电流(A);

d —— 焊条直径(mm);

此外,电流大小的选择,还与接头型式和焊逢在空间的位置等因素有关。立焊、横焊时的焊接电流应比平焊减少10 - 15%;仰焊则减少15 - 20%。

                    图4-10 多层焊的焊缝和焊接顺序

3.焊缝层数

  焊缝层数视焊件厚度而定。中、厚板一般都采用多层焊。焊缝层数多些,有利于提高焊缝金属的塑性、韧性。对质量要求较高的焊缝,每层厚度最好不大于4~5mm。图4-8所示为多层焊的焊缝,其焊接顺序按照图中的序号进行焊接。

网友:

楼主,没有图啊。是一篇完整的文章么?

楼主:

呀。漏了,发贴技术不高,以后注意,我有个小建议。这个论坛可以开个教人发贴上传和下载的版块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