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液晶显示器(LCD)的一些简单介绍---宽屏之痒

楼主(2006-10-07):
想必大家对宽屏都有所了解吧~~~宽屏之风大概从去年吹起的吧,现在大有一种全面取代传统LCD的趋势~~~现在说说传统LCD和宽屏到底是怎么回事吧。

传统LCD的屏幕长宽比是4:3,宽屏LCD就是16:9或16:10,宽屏的目的主要是符合人体工程学,因为人眼看事物是16:9或16:10是最舒适的~~~~一个很明显的例子就是所有的电影屏幕都是宽屏的,具体多少比多少不是很清楚,唯一的目的就是为了让观众看起来舒适~~另外,根据本人的直观感觉,宽屏确实看起来很爽~~~~我用的就是宽屏本,哈哈~~~~~个人认为,如果要买电脑用LCD,19"宽屏应该是不错的选择,相对来说,性价比要比17”高,因为同样的一块玻璃,切17和19的数目是一样的,如果是21“或者22”宽屏的话,除非为了作图需要,否则观看文本的话眼睛会太累了~~~

网友:

谢谢楼主,我的本本也是14寸宽屏,感觉是不错!

网友: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如果用来作图的话,那圆就成椭圆了失真很历害,对显卡要求较高,在设计有较多零件设备时会有死光的现象,就是一条1-1.5MM左右的线不变色或变成白色,有时历害了还会一个矩阵变白的现象也是会出现的,触摸屏很娇气动不动就电源坏掉了,我们一般用BENQ的总出现上述问题,都麻木了,呵呵,还有作效果图时其显示效果不如CRT的漂亮,显得没有光渍,表面就像镀Cr后电压加低了一样,灰灰的,没有美感。。。。
不过用于看电影或办工,LCD的优势明显得多,人性化也较CRT的强了不知多少倍,主流方向是这样的,价格什么时候能如CRT的就成了,不过冷阴极管的技术还把持在国外人手中,我们的路还很长啊!

楼主:

呵呵,看的出来云峰大哥对LCD观察的还是很仔细,就不知道你用的那个LCD是什么时候产的,我们公司产的品牌也有BENQ,ACER,DELL,HP,VIEWSONIC等,不过好象都是比教低端的,而我们自己办公的基本上都是有缺陷的产品,但是不会影响办公和作图,可能现在的技术要比原来的提高了点~~~~~~除了线条不是很光滑以外,其他还好,并没有出现像你所说的一些现象,也许你是比较早期的产品吧~~~~再说说为什么LCD的作图效果没有CRT好,前文说过两者的显示原理,LCD是靠一个一个的方格子显示的,所以如果细看的话,可以看到线条都是锯齿形的,如果圆边成椭圆,说明里面有个参数没有设置好,这个参数就是控制还原效果的。按理来说是不会出现这种情况的。另外就是,不管用LCD还是CRT作图,显卡是很重要的,相信这个大家都深有体会,很简单的例子,我们拿一个具有独立显卡的机子和集成的对比,很容易说明问题,当调用数据量比较大的图形时,独立显卡的反应要比集成的快的多~~~~

再来说说价钱吧~~~~现在我们这里17“的LCD居然卖到1300了,和当年的CRT差不了多少,卖这么便宜的原因有几个,首先是低端产品,其次可能就是有点缺陷,但不影响使用。另外就是宽屏之风越吹越热,17”快没市场了,基本上都要被19“宽屏取代了,当然赶紧甩了~~~~如果再想低价的话,估计不太可能了,因为LCD的成本就在那里,无论怎么降低,设备的投入是固定的,除非遇到技术革新还差不多~~~~所以我个人认为,1500买个中等的19’宽屏LCD还是比较划算的~~~~~

呵呵,说到触控屏,看来又得再开篇了,在这一会也讲不完~~

下期就讲触控屏的原理吧~~~~

^ W9 \, }. J _3 U/ o! v1 {

大家有任何疑问或者想知道的都可以问我,我尽量解答~~~

网友:

再顶贴

TFT LCD 制造过程 演示动画

链接:http://www.auo.com/auoDEV/content/technology/AUOprocessCT.swf

楼主:

哈哈,楼上的怎么跑到友达去了啊~~~~~~还没看呢,大家可以去看看
应该比较具有代表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