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请问调质和正火的区别是什么?

楼主(2006-10-07):
它们也和淬火一样可以根据加热的温度来在一定范围内控制材料的硬度吗?如果发外正火或调质处理,如何注明加工要求?比如硬度啥的。

楼主:
Re: 在线等答:请问调质和正火的区别是什么?

我本来是搞模具的,现在新设计一部机器,其中有些很重要的小滚轴,最大处外径20,最小的轴承位才约10,一般用40Cr就可以的,我现在就用我们厂常用的模具钢料,近似于D2(jis)料,或Cr12Mov,含铬量很高,请问该如何热处理?

网友:
Re: 在线等答:请问调质和正火的区别是什么?

引用 网友A:
我本来是搞模具的,现在新设计一部机器,其中有些很重要的小滚轴,最大处外径20,最小的轴承位才约10,一般用40Cr就可以的,我现在就用我们厂常用的模具钢料,近似于D2(jis)料,或Cr12Mov,含铬量很高,请问该如何热处理?

你的同一根軸直徑差異很大?!

若是無重大荷重,無急始急停用s45c即可既然你軸上用了軸承就不必熱處理

 R0 a1 _

若要熱處理則可高周波淬火提高硬度改善栓槽部之耐疲勞,耐磨耗,後再回火,改善韌性,

反之為了保險起見用軸承鋼SUJ2,但加工不易

你用的軸材料不知是不是SCM鉻鉬鋼

SCM3~5可以高周波淬火,硬度為HRC45~58

再做調質處理增加韌性(如此註明熱處理場即會處理)

SCM21~24用滲碳淬火

若怕淬火變形則SCM1,4可用氮化處理

以後問問題最好附上簡圖及注意事項,如此回答較易針對問題

不然也只能籠統回覆了~

楼主:
Re: 在线等答:请问调质和正火的区别是什么?

谢谢各位热心人!就是说调质是一个包括淬火并回火的处理过程吗?
我现在设计的是一部整料器,是用来滚压金属薄板的。有三种部件需确定其热处理要求.
1,箱体侧板,380x200x16,四周留有足够强度的实板位,中间挖有很多轴承孔,一些孔间壁厚最小处仅约3mm,担心孔位变形。选材为50#。初步想进行正火处理,可以吗?如果要求外发正火,需要要求正火后的硬度或作出其它什么要求吗?
2,大传动轴。约φ22x250,轴阶情况一般正常,两端φ20,受传动扭力,选材为DF-2,也叫油钢。(我们一般选材好像用的有点浪费,这个不怕,量不大!)初步想进行调质处理,可以吗?如果要求外发调质,需要要求处理后的硬度或作出其它什么要求吗?
 3,小滚压轴两种,如附图所示。受力很小,转速不快,需断续性工作,时起时停。要求滚轴表面很光很硬。因一特殊原因,上面那种短轴连轴承位表面都需要极耐滚动磨擦。选材:想选用我们厂常用的好材料:铬钢,具体近似于D2或SKD11,含铬料很高,可以用作刀具、模具的。原来想调质后进行表面高濒淬硬,然后磨光表面,然后镀铬。行不行?刚听说调质一般只用于中碳钢的,是吗?那应该如何要求?
看在我发了半夜的份上,恳请大师们详细解答,谢谢!

楼主:
Re: 在线等答:请问调质和正火的区别是什么?

我发的图片怎么看不到了,再试一下!

网友:
Re: 在线等答:请问调质和正火的区别是什么?

刚开始工作时参与的工艺守则 看看对你是否有用

楼主:
Re: 在线等答:请问调质和正火的区别是什么?

昨晚竟发错了图片发了一把枪,造军火啊,搞笑!删了重发。

楼主:
Re: 在线等答:请问调质和正火的区别是什么?

重发

楼主:
Re: 在线等答:请问调质和正火的区别是什么?

重发图

楼主:
Re: 在线等答:请问调质和正火的区别是什么?

为什么不能上传图片了?

楼主:
Re: 在线等答:请问调质和正火的区别是什么?

滚压小轴发不上图片,其实很简单,我说描述吧:φx72,两头都是φ12x16.

楼主:
Re: 在线等答:请问调质和正火的区别是什么?

等用,请各位早些教我!

楼主:
Re: 在线等答:请问调质和正火的区别是什么?

早顶贴,晚收获!

网友:
Re: 在线等答:请问调质和正火的区别是什么?

以后注意,不要顶帖子,这样可能要封禁帐号。感谢大家合作。

楼主:
Re: 在线等答:请问调质和正火的区别是什么?

哦,好的!初到贵地,不懂规矩,请我包涵!
一般的论坛很多顶贴的,这个我也是觉得很不好,因为顶多了成水帖了,太多没看头的东西!
哦,在13楼把附件传上来了,是不可以贴BMP文件但可以贴dwg文件吧。

还有,如果我的小滚压轴照书上推荐得较多用的40Cr,怎么热处理呢?

网友:
Re: 在线等答:请问调质和正火的区别是什么?

附件每个不大于4M,文件格式可以有rar,jpg,gif,dwg,doc,。。。如果是jpg,gif等作为附件时可以直接显示图出来,其它就是下载附件才可看到。

网友:
Re: 在线等答:请问调质和正火的区别是什么?

看你介绍的情况,用含铬量高的钢材是浪费,含铬高的刚才一般淬透性好,表现出来的就是淬火后硬度高,SKD11的国产代号是Cr12系列的,是冷作模具钢。你说的情况大轴用40Cr调质处理就可以了,小轴吗表面淬火就可以了。

网友:
Re: 在线等答:请问调质和正火的区别是什么?

调质的组织好一些.具有更好的抗疲劳强度和承载能力.正火,也就是不需要处理.一般的材料供应十都是正火态的.

楼主:
Re: 在线等答:请问调质和正火的区别是什么?

谢谢.
我查过很多资料,收获不是很大!主要是书上很多只说怎么热处理比如淬火却不说做到HRC多少!
我们这里平时说材料的供应状态是回火而不是正火的!
“同步带轮”兄,原来SKD11就是Cr12啊?都用过却不知是一个!那么我们用的“油钢”,也叫DF-2,在国标中叫什么料呢?比40Cr怎样呢?我的轴如果用40Cr调质处理,应该讲些什么要求呢?比如硬度要多少呢?小轴用什么料?用量很小,只要质量好,不怕浪费!它表面淬火是高频淬火吗?要多硬?不用调质吗?小轴有两种,短些的那种,必须用那种不带内圈的滚针轴承,就是说轴承会在小轴的轴承位上作滚动磨擦,所以轴承位要很硬,耐磨。轴承位上淬硬,怕不怕轴阶台处断裂?还有我的墙板要怎么处理呢?

网友:
Re: 在线等答:请问调质和正火的区别是什么?

你说的油钢我也不知道是什么材料,我看你的轴设计,台阶处怎么都是直角,是不是还没有标注,提醒一下,避免应力集中。具体的热处理方法,我给你发个附件,你根据你的实际情况可以自己选择。
如有其他问题,再讨论。

网友:
Re: 在线等答:请问调质和正火的区别是什么?

有需要热处理资料的,给我QQ我传给你。

楼主:
Re: 在线等答:请问调质和正火的区别是什么?

台阶处还一定要倒角啊?我还真是准备偷懒就做直角的!
我再研究研究吧!
油钢是DF-2
DF-2我也不知是啥东东!我是打算也用40Cr那些常规材料的了.
我的QQ是377611644,欢迎指教!

楼主:
Re: 在线等答:请问调质和正火的区别是什么?

50#正火要求多少硬度的?
油钢的美国标准是DF-2

楼主:
Re: 在线等答:请问调质和正火的区别是什么?

高碳钢可以作渗碳处理吗?

网友:
Re: 在线等答:请问调质和正火的区别是什么?

低碳钢由于退火后硬度太低,切削加工时产生粘刀的现象,切削性能差,通过正火提高硬度,可改善切削性能,某些中碳结构钢零件可用正火代替调质,简化热处理工艺。

网友:
Re: 在线等答:请问调质和正火的区别是什么?

调质处理是淬火以后高温回火,正火是加热到一定温度空冷.调质处理以后的到是综合机械性能,就是表面有高的硬度和耐磨性能,而内部有良好的塑性和韧性,具有一定的抗冲击,抗疲劳的性能.正火是为了改善低碳刚加工性能所用的.正火以后可以提高低碳钢的金属切削性能,减小刀具磨损,提高表面粗糙度.

楼主:
Re: 在线等答:请问调质和正火的区别是什么?

引用 网友B:
调质处理是淬火以后高温回火,正火是加热到一定温度空冷.调质处理以后的到是综合机械性能,就是表面有高的硬度和耐磨性能,而内部有良好的塑性和韧性,具有一定的抗冲击,抗疲劳的性能.正火是为了改善低碳刚加工性能所用的.正火以后可以提高低碳钢的金属切削性能,减小刀具磨损,提高表面粗糙度.

$ x ], v) |! j9 G

这个解答最明白!

网友:
Re: 在线等答:请问调质和正火的区别是什么?

40Cr   淬火温度:840~860     淬火剂:油         回火温度:630~650         介质:空气          HB=200~230

 }: X3 w

个人收集的数据,请参考!

网友:
Re: 在线等答:请问调质和正火的区别是什么?

这样的回答 你看了应该很明白了!

网友:
Re: 在线等答:请问调质和正火的区别是什么?

50#正火要求多少硬度的?

回答:220~250

网友(2006-12-30):
Re: 在线等答:请问调质和正火的区别是什么?

简单说,调质是淬火+高温回火

网友:
Re: 在线等答:请问调质和正火的区别是什么?

调质是淬火加高温回火!

网友:
Re: 在线等答:请问调质和正火的区别是什么?

这两个的区别是显然的。
正火类似于完全退火,得到珠光体类型的组织,由于冷却速度快,部件温度不是很一致,使其可能达不到后加工的要求
调质就是淬火加高温回火,得到索氏体组织,索氏体的综合力学性能很好,柔软性和韧性都比较好。

网友(2010-10-10):
谢谢分享,看完了,学到不少东西

网友:
正火获得是铁素体+珠光体;淬火是马氏体 下贝氏体 其次保温温度也不一样。采用淬火还是正火一般是看材料的用途 如果条件困难些 建议调质 如果一般用途采用正火即可。实际上一般操作时,能调质的最好调质,正火的冷却时间,特别是要水冷才能达到其拉伸性能的钢管等 一般很难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