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液晶显示器(LCD)的保养

楼主(2006-10-07):
本文所述LCD包括桌上型LCD,NOTEBOOK LCD&LC TV.前面讲过,LCD都是由玻璃做支撑件的,所以相对比较脆弱。为了保护它,尽量避免尖锐物撞击,另外,由于LCD最外面的那层膜片是有机物,叫偏光片,清洁的时候请勿使用有机溶液。否则会造成有机相溶,影响LCD的光学和外观。正确的清洁方法是用柔软的布或纸巾沾少许水(注意只要弄湿就可以)对脏污进行处轻轻擦拭,注意不要用力压,目前我使用的是比较好的拭镜布或者心相印纸巾~~~~另外,当LCD不用时最好是把屏幕关掉,可以延长使用寿命,因为LCD的寿命方面灯管的比重还是比较大的~~~~~

LCD不能长时间暴露在高温环境下,这样会对散热不利,减少寿命。放置于高亮的环境下也是不适宜的,因为大部分LCD都是穿透型LCD,光源都是靠背光提供,环境亮度过高会造成对比度下降,从而影响显示效果。

讲讲穿透型是怎么回事。当外界光线照射LCD时,光线能穿透LCD而不被反射回来到人眼,叫穿透型,坏处就是在背光不是很强的情况下,进入LCD的光线容易抵消背光发出来的光线,这样LCD就看的不是很清楚了。还有半反半穿型,一般用在手机上,因为我们用手机基本上没什么地域限制,为了保持良好的显示效果,做成半反半穿型,在强光下,外界光线进入LCD后能被反射回来,这样就能显示LCD 的画面了(看这个应该和前面讲的LCD显示原理结合起来)。还有一种就是全反射LCD,是用在室外的,通过外界光线照射到LCD上,然后在反射回来。注意,这里说的外界光线穿过LCD指的是穿过那块panel,也就是玻璃。目前我们做的都是穿透型LCD。

(没有图示不好讲)

    至于其他方面,我觉得遵守电器的一般使用原则就可以了吧~~~   LCD特殊地方在于比较脆弱,其他方面都还好了~~~~

* g; U o5 ~/ U" D5 z

以上为本人一些浅见,欢迎批评指正~~~~~共同学习提高~~~

网友:

谢谢楼主的介绍,能再全面一些吗?

网友:

谢谢深南,我们非常需要这类资料!

网友:

感谢楼主的介绍,小弟也学了不少了,楼主能否介绍一些有LCD显示器选用时应注意的问题及如何判断坏点,及根据其调试亮度判断使用时间等实用问题,当然大侠说的一切我们都需要的,只是想知道一些现在能马上能用上的,呵 呵!

楼主:

哈哈,还是云峰大哥想的周到
那我现在就讲讲LCD的缺陷及其产生原因吧~~~~
我就重新开一篇哦~~~

网友(2006-12-14):

谢谢深南

网友(2007-02-25):

我上月才换的液晶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