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高频率振动液压装置的资料

楼主(2006-10-07):
请问哪位大哥能提供关于高频率振动液压装置的资料吗?诚求^^^^^^

网友:

“高频振动液压装置”?什么用途?

: v. l u" p' w

www.epco.com.cn找找看吧,我以前供职的公司,代理进口检测试验仪器的。

所需资料可以跟他们要!

楼主:

做实验装置的,谢谢指教

网友:

频率是多少。振幅多大。

楼主:

频率10HZ左右,振副1Omm

网友:

楼主只提供了频率和振幅,还有油缸推力和工作压力没有给出,否则不能给出系统流量。

网友:

我们公司设计过动态试验机。四个作动器,20吨,频率10HZ,振幅5mm,可同时动作。

网友:

有难度。不好设计。

网友:

首先肯定要做成伺服控制的,选好伺服控制器,能实现经典的PID控制算法就可以。其次要选好伺服阀,主要是幅频特性和额定流量要配好。设计好伺服缸,设计好油源。油源最关键的是流量。一般动态系统压力设在21MPa,伺服缸工作压力按14MPa设计,多余的7MPa做为伺服阀P-T口的压降。伺服缸必须按照疲劳强度准则设计(等于它本身就是经受疲劳测试)假如按照正玄波的做动要求,那么根据活塞的时间位移曲线求导数,得出速度时间曲线,再乘以活塞作用面积,算出系统流量,一般实际流量按照最大计算值的2/3来定,再加上合适地蓄能器。

# B f

说了这么多,不知道楼主还来不来

网友:

以前曾经有过交流液压的一本书,其实交流液压用在此处最合适了。9楼给的计算过程够详细的

网友(2010-11-20):
连铸振动台应该算是高频率振动液压装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