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utoCAD Mechanical 2006中插入轴承的问题

楼主(2006-10-08):
在AutoCAD Mechanical 2006中插入一种轴承如306,在轴的另一端再插入206轴承,此时206也变成了306的尺寸。如果把它改为206,则先前的306也变成了206。不知是什么原因,那位大侠解答一下。谢谢。

网友:

嘿嘿,很久没用了。
1.楼主是用 AutoCAD Mechanical 2006 ?不是 AutoCAD Mechanical desktop 2006 (mdt)?

2.你把自动系统生成的零件名称改一下试试。

3.你用的是中文版还是英文版?

楼主:

不好意思,很久没来了。
1、是Autocad Mechanical 2006,两者有区别吗?
2、在浏览器中试了,还是一样。
3、中文版。

网友:

可能是系统生成的块名是一致的问题导致的吧,,,先修改一个块的名字,,然后使用mechnical的实用清理程序清理图纸的块以后再插入另外一个试试吧

网友(2006-11-20):

系统生成的块名是一致的问题导致的,可以将轴设计成等径的两段,然后两边分别插入轴承就可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