压铸锌合金表面镀装饰铬问题请教*急*

楼主(2006-10-08):
大家好,我的一项产品。锌合金压铸件,表面需要处理,现选择镀装饰铬。但出现以下情况:

1.表面有气泡,大小不一最大1.5mm。数量不多,一个零件上平均2个。

 _! V" U6 l

2.零件结构有通孔4mm长28mm,此孔内表面电镀质量不高,有漏铜、发黑现象。

希望大家帮帮我,出出主意。谢谢!

还有就是希望哪位能给提供其他好的表面处理方案(锌合金铰孔后表面氧化较快,该零件使用环境要求内孔表面要光滑、清洁)

网友:

起泡的原因可能为:

1。预镀铜时PH值过高,时间过长引起;

2。零件除油不干净造成。

内孔表面电镀质量不好是冲击电流密度或阳极电流密度太低所致。

楼主:

谢谢笑笑先生!!

网友:

锌合金电镀前处理尤为重要,除蜡除油一定要彻底,另外,活化也至关重要.
下面是我列一个流程,仅供参考:锌合金电镀工艺流程参考(挂镀):
   机械抛光→超声波冷脱除蜡→超声波除蜡(或三氯乙稀除蜡)→超声波除油(或化学除油)→阴极电解除油→固体有机酸盐活化→碱性氰化镀铜→焦磷酸盐镀铜→光亮硫酸铜→光亮镀镍→仿金或枪黑或铬等

楼主:

谢谢欧阳化学
你说的很规范,但是你那样的处理工艺成本多少?我想做个参考

网友:

成本在任何一个工厂可能都有出入的,因为在原料采购、生产管理、设备自动化、工厂规模等都是主要因素,目前在温州一个在220cm2(立体面积)的锌合金件,加工费约0.6-0.8元,利润应该30-40%左右。仅供参考。

楼主:

哦:(
如果是但电镀,达到光洁均匀的要求,大概在多少钱?
谢谢你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哦:(
如果是但电镀,达到光洁均匀的要求,大概在多少钱?
谢谢你

 M

是指不电镀达到光洁度一致吗?

楼主:
Re: 压铸锌合金表面镀装饰铬问题---[请教]

笑笑先生,不好意思,前个星期在外地出差,刚回你消息:)我所说的,是内孔光洁度要求高

楼主(2006-11-10):

怎么没人帮我出出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