碳氮共渗后表面电镀脱皮,表面发黑不均---[求助]

楼主(2006-10-08):
现在我负责项目,钣金件、车制件需要碳氮共渗后表面处理,效果不理想,情况如下:

1.碳氮共渗后表面电镀脱皮

   材料:冷带、SPCC、65Mn  硬度要求:HV600~800

2.表面发黑不均

  材料:Y15、45钢、40Cr      硬度要求:HV700~1000

希望大家帮助我!谢谢

楼主:
Re: 碳氮共渗后表面电镀脱皮、表面发黑不均问题请教*急*

怎么没人帮我?

网友:

碳氮共渗后还要镀铬?不理解?

镀硬铬前,必须磨削加工,单边小于基本尺寸0.05左右,看镀厚要求,镀后大于基本尺寸0.05左右,再磨到尺寸,才能保证镀硬铬质量. 切记镀前必须磨削加工!!

不知电镀是本单位加工还是外协,如是外协的要他们保证, 如是本单位加工的,除了镀液组成及操作条件外,被镀零件的表面状态也是关键因素,不允许有任何油污、锈或氧化皮.

5 y# f, q$ } r

表面发黑纯是热处理问题,应该很容易解决的,到本网站查一下资料.

网友:

不能理解又渗又镀

网友(2006-11-07):

工艺好象不符合常规~~
不知道什么特殊要求!

楼主:

谢谢你们!
我们的产品是纺织机械上用的,本来是碳氮共渗后需要发黑的,但有些机型需要和水接触且需要强度和耐磨性。镀铬还为了增强外观,牵涉到价格。
所以可能和常规不大一样,我也在头晕中。现在还是碰到镀层脱落的现象。请指教有那些可以去除表面的氧化层和锈斑。我们目前使用的是振动式光饰机和离心式光饰机进行零件抛光。这样可行吗?等待大家的帮忙。谢谢!

网友:

光亮镀镍后镀铬层脱皮,而且没有规律,是何原因?----这种情况多数是由干镀亮镍后的零件在清洗槽中放置时间过长,或是在空气中停留时间过长,使镀镍层出规钝化造成的。为解决这一问题,可在镀铬前增加一次琉酸(质量分数为10%)活化,然后再清洗,应即入槽镀铬。

楼主:

谢谢。我再尝试一次:)

网友:

     由于镀铬电解液的分散能力和深镀能力均较差,对某些形状较复杂的零件会出现漏镀现象。在镀硬铬时,也常因结合力不好而产生镀层起皮现象。在生产操作时可采用以下措施。
(一)采用冲击电流
    对一些形状较复杂的零件,除了使用象形阳极、保护阴极及辅助阳极外,还可以在零件入槽时,以比正常电流密度高数倍的电流对零件进行短时间冲击,这样,可以使阴极极化增大,使零件表面迅速沉积一层铬,然后再恢复到正常电流密度施镀。
    冲击电流也可用于铸铁件镀硬铬。由于铸铁件中含有大量的碳,氢在碳上析出的过电位较低,另外,铸铁件表面有很多气孔,使得真实表面积比表观面积大很多,若以正常电流密度施镀,则因真实电流密度太小、而没有金属铬的沉积。所以,在铸铁件镀硬铬时,必须采用冲击电流,增大阴极极化,使表面迅速沉积一层金属铬后,再恢复到正常电流密度施镀。
(二)采用阶梯式给电
    含镍、铬的合金钢,其表面上有一层极薄的氧化膜,镀硬铬时会影响镀层与基体的结合力,为此,在零件入槽后先通以比正常电常密度小数倍的电流,然合呈阶梯式逐步升高至正常电流密度进行电镀。另外,在镀硬铬过程中,有时会遇到中途断电,此时镀铬层表面也会产生薄层氧化膜,若直接通电继续电镀,将会出现镀层起皮现象,采用阶梯式给电即可避免。
(三)采用阳极浸蚀(刻蚀)
    对表面有较厚氧化膜的合金钢及高碳钢镀硬铬,或在断电时间较长的镀铬层上继续镀铬时,通常先将零件作为阳极进行短时间阳极浸蚀(刻蚀)处理,使氧化膜电化学溶解,并形成微观粗糙表面,随后迅速将零件转为阴极,以正常电流密度进行电镀,或采用阶梯式给电,即可得到结合力良好的镀层。
(四)镀前预热
    对于大件镀硬铬,工件入槽后需进行预然处理,否则,一方面会影响镀铬层的结合力,另一方面也影响镀液温度,所以大件镀前要在镀液中预热数分钟,使基体与镀液温度相等时,再按上述方法进行通电操作。镀液温度变化最好控制在+-2度内。

楼主:

和他们老一辈的的工程师说了这个方法,但是他们说不能总是参考理论!~~~晕
我也不管了,你们的建议我自己会记牢,谢谢你们!以后有问题继续请教你们
!~

网友:

他们不听你也没什么办法了,就看他们干吧。拿这些人真没办法??
当他们还干不好时,你就可以向主管领导毛逐自荐了,我来干。
当你主管某项工作时,就可以要求下面人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