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为什么摆线泵吸油时噪音大?

楼主(2006-10-08):
我厂制造的一批摆线泵经过试验发现吸油时噪音比较大,已经排除了空气混入的可能和电动机的因素.希望高手能够给些指导!不胜感激!

网友:

轴承精度呢?机加工件质量水平?装配精度?

网友:

已经排除了空气混入的可能和电动机的因素.

如果象楼主说的,请你看看是不是线型有问题,造成吸油产生脉动。

楼主:

轴承是采用符合轴承,机加工检测合格,装配采用配装,线型也没有问题

网友:

这样的问题最难查,还一出就一批,下一批就消失了也常见。把不同批次的件换上试,用排除法查吧。

网友:

一般吸油噪音都是由于吸油口不通畅造成的.建议把吸油器拆掉.看是否有所改善.如果是就改造吸油环境.一般摆线泵噪音是很小的.原来接触过BBA型低压摆线泵,其转子和定子都是粉末冶金制造的.在精加工时要注意轴孔,端面的同轴度和垂直度.

网友:

同意海哥,老姜啊

网友(2009-08-31):
我们厂里里出现过批量的问题
后来没有找出原因
可能是制造和装配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