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皮带轮标准问题

楼主(2006-10-08):
各位师傅,你们谁有ABC三种皮带轮标准和加工工艺,请不吝赐教.谢谢!

网友:

      标准方面应该在一般的机械设计手册都能找到,最好你自己去了解。至于加工工艺,则各不相同,一般是铸造,而后车加工。
    另外顺便提一下,以后提问题时,最好有具体事例,不要太泛,以便回应。谢谢!

网友(2009-07-15):
标准方面应该在一般的机械设计手册都能找到,最好你自己去了解。至于加工工艺,则各不相同,一般是铸造,而后车加工。
    另外顺便提一下,以后提问题时,最好有具体事例,不要太泛,以便回应。谢谢
完全同意老马同志的意见,基础的东西还是自己看书的好!

网友(2009-11-26):
我也不懂。。。。。。。。。。。。。。。。。。。。。。。。。。。。这个是基础但是书上的很工作上的缺乏很多的资料

网友:
ABC三种带轮好像是带边倾斜角度不同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