斑主 请指点水刀所使用的软件

楼主(2006-10-08):
斑主

       你好,小弟想多学点水刀的知识,请指点水刀所使用的软件名称,运行原理.

谢谢!

网友:

  你好,水刀属于数控设备,从控制原理上讲和一般的雕刻机\线切割机器的工作原理几乎一样,只是更多地用到了液压的知识.
  水刀和一般数控设备一样分控制软件和CAD\CAM软件.

网友:

我还是第一次听到“水刀”,长见识了

楼主:

谢谢,再请问控制软件大约的价格?那里有卖?

网友:

你需要的话,我可以卖给你,请与我QQ或Email联系.

网友:

水刀?
是用来水切割的吗?
可以说的详细的吗?

网友:

水切割的工作原理就是把普通的自来水通过增压器加压至所需要的切割压力(一般在250Mpa到350Mpa),并通过能量转换器以细水箭的形式喷射向工件,在水中加入磨料,磨料粒子在高速(大概2倍多音速)水射流的带动下形成很强的切割能力,所以水切割从原理上说也就是个高速水砂轮.

网友:

用高压水力切割

网友(2007-08-09):

目前市面上的控制软件又出现了许多新面孔,价格从四、五千到八、九千不等。

网友:

请教

现在流行的水刀控制软件都有那些呢?

网友(2007-09-13):

现在市场上大部分的水切割软件都是由普通数控设备改进来的,对水切割操作员的要求很高(软件中没有相应选择加工材料的各参数可以选择,如什么材料,多少厚度,多少加工性等,并且还是由数控计算机计算出图形点与点之间的过程并不是将图形中的所有线段全部组合成一条线段来进行计算,这样就能解决在线段与线段之间的停顿问题了,现在全球作的最好的就是美国OMAX公司,但他们的水切割软件是专用只能与整机进行销售

网友:

性能和价格永远是成正比的,性能越好的产品其价格肯定越高,就看客户怎么选择适合自己的产品了.国外的产品中,见过美国FLOW的产品,各个方面感觉都很好.但价格也很高.目前在中国市场上进口数量最多的还是FLOW水刀,而且现在价格也越来越低.OMAX产品听说也不错,只是价格比较高.此外国产水刀也在大步前进,离国外水平越来越近了.

网友:

cad之类的,加上控制软件.
好象美国follow的5轴控制软件要60万usd

网友:
我们公司再用水刀,可以交流

网友:
目前就我所知道的,占有量比较大的是协力水切割软件.性能比较稳定,但弱点在于它是在DOS系统下操作了,显得有些落后.

网友(2007-10-13):
水刀软件

水刀软件3000到5000就搞定.

网友(2008-11-28):
市面上用得最多的还是华兴系统吧.二维半就不用钱的啦,基本上现在的水刀大部分还在用.,

网友:
最好的水刀套料编程软件:智能数控套料编程系统软件(InteGNPS)

  智能数控套料编程系统软件(简称InteGNPS)是用于各种数控切割机(数控火焰切割机、数控等离子切割机、数控激光切割机、数控水射流切割机)的套料、数控编程的软件。

  易学易用:只要会AutoCAD绘图,一天内即可学会自动编程和自动套料。 初学人员迅速掌握基本功能,专业人员可以充分发挥焊割工艺水平。 新版本支持多义线,支持炸开文字(可以切割Windows各种字体),支持切割、喷粉、冲打、钻孔、铆接混合编程(尤其适合造船企业),报价系统模块自动生成数控切割报价表,支持AutoCAD 2009最新版本,增加常用零件参数化共边自动套料,改进了自动套料算法,通过自动套料后辅助以智能的手动套料可以迅速套出高利用率的排料图。增加无引线切入点,仿真窗口显示代码便于深入理解代码格式,样条拟合圆弧优化技术,支持样条线和椭圆转化为多义线。支持船舶设计软件Tribon-GEN格式浏览和代码转换(支持80余种数控切割机代码的智能化相互任意转换)。

nteGNPS五大模块,功能完备、技术领先:
  ①自动套料 ②自动编程 ③报价系统 ④代码转换 ⑤智能图库&钣金展开

下载试用: http://www.robot51.com

网友(2009-11-27):
多多交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