喷漆工艺

楼主(2006-10-09):
1、常用油漆的种类、性质和用途fficeffice" />

  油漆的种类很多,其用途及施用对象、方法也各有不同。这里仅就在铁艺制品方面常用的涂装漆种简介如下:

(1)、醇酸树脂类漆类:    醇酸树脂漆耐气候性好,漆膜颜色鲜艳遮盖力强,具有较好的机械强度,弹性和附着力,价格便宜。缺点是而漆膜内部干燥慢,易起皱,不耐水、不耐碱、保色性能一般。醇酸漆的施用采取喷涂,刷涂均可,常温自然干燥或者低温烘干;自干约18小时,如烘干温度在ffice:smarttags" />60-100时需3小时。

(2)、硝基漆类:    硝基漆干燥快、漆膜坚硬程度适中,可打腊抛光。具有较好的光泽,持久、耐水、耐油、耐化学品等性能均好。缺点是漆膜易发的,流平性差。

, W7 w n& N1 h

3)丙烯酸漆类:     具有优良的附着力和附锈能力,干燥快、光泽高、丰满度好、较好的耐候性、保光、保色性及耐水、耐油、耐化学品等性能均达到理想效果。

2、基本操作方法

  铁艺制品表面可以刷漆、喷漆或烤漆。因工件过大,烤漆时不方便和不适合安装后期的维护,所以,刷漆和喷漆是油漆施工中比较常见的基本方法。简述如下:

(1)、刷漆:用人工用刷子将油漆涂装在物体表面称为刷漆。其特点是:节省油漆、工具简装、施用方便、易于掌握,灵活性强。缺点是:劳动强度大,生产率低。对于快干性的油漆适用性差,若操作不熟练,漆膜易产生裂痕,流挂和不均匀等缺陷。

2 Z5 w$ ~ }- _; Y9 Y

刷漆前必须将漆搅拌均匀(以防在存放期中颜料沉淀),并调到适当粘度,一般以经验判断:即用毛刷沾漆提起后,每分针自然流滴3050/分为宜。少沾多刷,从上而下,从左至右、先里后外,先斜后直、先难后易、纵横涂刷。最后一遍涂刷时还应注意:对于垂直的表面应由上而下进行;对于水平表面应按光线照射方向进行。

(2)、喷漆   用专用喷漆枪作为工具,以压缩空气为送漆汽流,将油漆从喷枪的喷咀中喷成均匀雾状液体,均匀分散沉积在物体表面称为喷漆。喷漆的特点是:漆膜薄而均匀、光滑平整,各种部位都能喷到,不出死角,施工效率高,比刷漆提高工效510倍,适用于大面积的表面及人工不易涂刷的死角畸型表面。缺点是:需具备喷漆的专用设备、油漆利用率低、污染严重。喷漆施工的质量主要取决于操作者的技术熟练程度,油漆粘度、工作气压、喷枪与物体的距离。

喷漆时使用油漆的粘度要根据油漆的种类、工作气压、环境温度来灵活掌握。一般应控制在1535/分钟;工作气压为36kg/cm2 ;喷枪与物体表面的距离一般约250400mm为宜;喷出的漆流方向应尽量垂直于物体表面约在1012/分钟匀速运枪为好。

3、油漆施用注意事项

(1)、不同种类(化工特性)的油漆不能混合调配,并选用同类稀释剂;

(2)、使用前要充分搅拌均匀,并调到适宜的粘度(稀释程度);

(3)、多组份油漆,必须按使用说明规定的比例混合均匀后再用;

(4)、油漆表面结皮或有粗颗粒状的现象时,应采取过滤措施,以免刷后漆膜不平整和堵塞喷枪;

(5)、每遍涂层不宜过厚,并应在完全干透的情况下再施用第二遍以防夹生(假干)起皱。

; f& } W

4、新漆种简介

越来越多的客户要求铁艺产品表面装饰有五光十色的华丽外观,所以我们可利用涂装技术的优势,选择不同质感、装饰性强的新漆种来装饰铁艺制品。如闪光漆,珠光漆,莹光漆,亚光漆,无光漆,金属漆,裂纹漆,锤纹漆等等。

5、喷塑     用热固化的方法将采用特殊手段涂在物体表面的热固性高分子树脂粉末溶融,并固化成一层塑膜的工艺称为喷塑。

喷塑的方式有多种,最常用的为静电喷涂法。即:将予处理过的铁艺制品接地,喷枪头部金属导流杯接高压负极,在两者之间形成高压静电电场。热固性高分子树脂粉末在压缩空气的作用下,由供粉机构经由喷枪喷出的同带上了负电核,因而吸附于铁艺制品表面。然后,将吸附有树脂粉末的制品经一定温度,使原来松散的高分子树脂粉末熔融流平,固化成膜后便形成均匀、连续、平整的塑质涂层。

6、喷塑与喷漆的比较     喷塑具有如下优点:涂层质量好,涂膜坚固耐磨,附着力强,外表美观,装饰性好,比一般油漆的机械性能,耐化学性能好,而且一次喷涂即可,其缺点是不能现场施用,对施工及使用时的损坏、维护困难。

7、铁艺制品表面装饰新工艺简介

1)、电泳涂漆

6 R, l, L% Y T

采用电泳涂漆,可得到无色透明漆膜,如在漆料中加入色料也可得到彩色漆膜。电泳涂漆的光亮镀层表面富有金属感和光泽、色泽鲜艳、外观美丽。

2)、仿金和仿古铜涂饰工艺

仿金和仿古铜涂饰工艺是电镀和油漆相组合的装饰新工艺,即是在通过电镀得到底层上直接涂复无色或有色透明的油漆,具体施用方法类似刷涂。

网友(2007-10-11):
不错  不知道对喷涂有没有了解的

网友(2012-03-09):
你知道的挺多,你是专门从事机械行业的么?
铜屑烘干机适用范围:

  适用于化工、矿山、冶金等行业大颗粒,比重大物料干燥,如:金属粉末、超细金属粉末、高纯金属粉末、纳米金属粉末、铁屑、生铁屑、铁粉、铝屑、铝粉、铝屑粉碎、铜粉、铜末、铜屑、铜泥、电子管废料、锡脚废料、管脚废料、焊锡废料、电子管脚铜锡分离、矿石、高炉矿渣、煤、金属粉末、磷肥、硫铵。对有特殊要求的粉状,颗粒状物料的干燥。如:HP发泡剂、酒糟渣、轻质碳酸钙、活性白土、磁粉、石墨、药渣。要求低温干燥,且需大批量连续干燥的物料。
http://www.yongxianchina.com烘干机

http://www.dryerkiln.cn回转窑

http://yongxianchina.com.cn球磨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