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一个图纸怎么计算/估计他的工时?

楼主(2006-10-09):
刨,磨的时间怎么估计,跟面积和加工精度要求有什么样的关系?

线切割是面积除以机器的速度吗?这个公式对不对(长+宽)*2*高/1500=?小时,这个1500是不是说机器的速度是25mm2/分钟?

! J, N- R* W v; g! O3 {

还有车,铣,仿形铣,打孔,攻丝怎么估计工时来报价,下面有个工装图纸,那位大哥可以帮我给出计算方法公式?

网友:

线切割分快丝和慢丝。
每种设备的加工速度不一样,同一台设备加工不同高度的活速度也不同。而且 你要求的光洁度也不一样,慢丝可以切四遍达到更好的的表面质量。
一般快丝长规加工可按每分钟加工20~40平方毫米。
慢丝可达60~120平方毫米。

楼主:

什么是慢丝?什么是快丝?各有什么用?加工光洁度有什么区别?不好意思,我是个外行,连基础都不懂,还请赐教

网友:

关于切削加工的工时估计是要有实际经验的.主要是与你使用的机床设备/工艺/材料/人员成本/辅助成本等有关.至于具体零件由于工艺不同,会有很大的差价,但工艺与设备一定,主要看设备折旧成本.你最好到加工厂问一下设备的折旧费.

网友:

线切割还有一种计算,那有是多少钱一个平方毫米,慢丝的精度和光洁度高,一般用于精加工,快丝反之,而且还要看材料的厚度,越厚的就慢一些.

网友:

我觉得楼主应该拿个具体的东西,首先社区的专家可以给定一个工艺路线,然后根据工艺路线,给出工时计算的根据,这样的话,问题就会好回答一点吧!

另:我也不知道这些是怎么计算的,也想向专家们请教

网友:

我也想知道怎么计算!从图上看没有光洁度的要求!公差也是自由公差!这样很难说用什么设备加工!!用线切割的话慢铣床好象快的多!

网友:

先做工艺,根据工艺来做工时,可按实际加工时间,然后乘以一定的系数。同时也要根据批量大小具体核算费用的高低。

网友:

有国家标准,我也在找

网友(2006-11-25):

這確實不簡單判斷計算

网友:

没有加工要求么?

网友(2008-12-11):
先做工艺,根据工艺来做工时,可按实际加工时间,然后乘以一定的系数。同时也要根据批量大小具体核算费用的高低

网友:
赞同啊飞的意见~!!!!!!

网友:
先做工艺,根据工艺来做工时,可按实际加工时间,然后乘以一定的系数。

网友:
首先你得会排工艺,然后很熟悉加工才行

网友(2010-05-10):
线切割的计算方式一般是走过的面积/1200=加工的小时,每个地区1小时的加工费又不同,江浙地区4-5元/小时

网友:
先做工艺,根据工艺来做工时,可按实际加工时间,然后乘以一定的系数。同时也要根据批量大小具体核算费用的高低
这样是最好的

网友:
这个需要实践经验的 。。。

网友:
1500是一个系数 这是铁的系数 如果是铜的话就是800了 铜比较难割

网友(2010-06-14):
关于切削加工的工时估计是要有实际经验的.主要是与你使用的机床设备/工艺/材料/人员成本/辅助成本等有关.至于具体零件由于工艺不同,会有很大的差价,但工艺与设备一定,主要看设备折旧成本.你最好到加工厂问一下设备的折旧费.
我也想知道怎么计算!从图上看没有光洁度的要求!公差也是自由公差!这样很难说用什么设备加工!!用线切割的话慢铣床好象快的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