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塞式压缩机故障---[求助]

楼主(2006-10-09):
我单位有五台活塞式压缩机(南京压缩机厂生产的,L型无油润滑,20立方/分钟),近日其中一台在运行时,一级连杆上的十字头滑块与滑轨间发热冒烟,经拆解,发现十字头滑块与导轨表面均已拉毛。原因无法确定。

现请教各位先生:造成此故障的原因有哪些?如何解决?不胜感激!

网友:

请检查  1 贴合情况,70%以上。
        2 十字头的位置
        3 十字头滑板与滑道的经向间隙,要测9个位置,

网友:

帖子在这里。

网友:

看看润滑油是否符合要求

楼主:

多谢了

网友:

该处润滑为独立供油,注意查看供油是否正常.另检修时要注意连杆与销、轴的配合状况,这两处活动不良时亦可导至该问题。

网友:

支持楼上各位大侠分析
1.润滑油是否正常供给
2.是否密封失效导致润滑油乳化失效
3.如果是刚开始使用的,可能是配合间隙过小
4.曲轴箱的排气孔是否堵塞,导致油温升高,粘度降低
5.十字头上的导油孔是否堵塞(如果有的话)
6.油箱是否脏了,如果是,要彻底清洗

网友:

主要检查油是否正常,所用的是什么油?符合要求吗?
油孔是不是堵,或者连杆曲轴等间隙是否增大?》
大家可一起分享。

网友(2006-12-04):

检查供油是否正常、油质是否变质

网友(2007-01-08):

1.油压是否正常,油路是否畅通,油质是否合格(脏、乳化)。
2.滑板与滑道的间隙是否符合要求(大修结束试试车)

网友:

检查顺序:
1、油压
2、油品
3、间隙
4、润滑管路是否堵塞

网友:

应该是油的原因。

网友:

估计是你的润滑油出问题了。

网友(2007-02-09):

都运行那么久了,不存在装配间隙的事。发生问题,主要还是油路、油质上。还有就是工艺上。我就在工艺上遇到问题,发生的现象和你所述原因一样。老是检查机组,后来发现问题出在工艺上,工艺一解决机组马上好了。那次可把我们坑苦了。

网友:

从长计议,最好在滑块上加复合材料精密涂层.优点1 ,摩擦系数降低[可达0.008]而且静摩擦系数与动摩擦系数接近,最适合往复运动.消灭拉伤事故.2,不仅滑块磨损率低,而且以柔克刚,保护滑轨极少磨损.我们在修理铁路机车原来需要高温蘸火的滑块时,就是这样既克服惯性事故又简化工艺节约成本的

网友:

二级十字头部位磨损,一般现场难以解决,需研磨十字头滑道,重新加工十字头。

网友(2007-04-28):

检查供油管路是否存在漏油现象,润滑不良才会出现这样的问题。

网友:

请教各位高手,活塞式压缩机润滑系统除了用柱塞泵供油润滑外,还有没有其它供油方式,这种泵单向阀很容易坏,老出问题.再有,供油压力一般为多少?

网友:

上面已经说的差不多了;还有一个问题就是:
必须先启动合格的润滑油系统,盘车后才正式启动压缩机。
属于操作的问题

网友(2007-06-29):

断油

网友(2008-02-17):
检查以下内容
:1.润滑油是否正常供给,润滑是否及时.
2.是否密封失效导致润滑油乳化失效.
3.如果是刚开始使用的,可能是配合间隙过小.
4.曲轴箱的排气孔是否堵塞,导致油温升高,粘度降低
5.十字头上的导油孔是否堵塞,十字头滑块与滑道之间的配合间隙过小.按照检修规程走上线放大配合间隙.
6.油箱是否有杂物,油脏了,如果是,要彻底清洗

网友:
同意东方浪子的说法
1.润滑油是否正常供给,润滑是否及时.
2.是否密封失效导致润滑油乳化失效.
3.如果是刚开始使用的,可能是配合间隙过小.
4.曲轴箱的排气孔是否堵塞,导致油温升高,粘度降低
5.十字头上的导油孔是否堵塞,十字头滑块与滑道之间的配合间隙过小.按照检修规程走上线放大配合间隙.
6.油箱是否有杂物,油脏了,如果是,要彻底清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