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塞式压缩机改造导致后冷却器振动大---[请教]

楼主(2006-10-09):
8月份,我对活塞式压缩机(南京压缩机生产,L型无油润滑,20立方/分钟)的后冷却器进行了改造。但改造后,后冷却器振动非常大,无法解决。

- e: O w# Y) i! D8 i

我们检查了地脚螺栓、进出口管路都未发现问题。

故在这里肯请各位先生,老师,能给予帮助!不胜感激!

网友:

什么形式的后冷器?

楼主:

是列管式的。

网友:

请检查折流板的固定情况,拉杆的情况。
如果是胀接的管子,看一下是否有松动的。
如果后冷器的确没有问题,就要怀疑匹配的问题了。

楼主:

多谢了!

网友(2007-12-02):
是不是共振啊!

网友(2008-09-07):
你可以在后冷却器前加缓冲器,以减少压缩机内气体对冷却器的脉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