滚子轴承的单个滚子与内圈挡边发生明显磨损---[请教]

楼主(2006-10-09):
      滚子轴承的单个滚子与内圈挡边发生明显磨损。

% H0 A) ]" M \7 h5 H) {

7 l `

      如果保持架及所有的滚子尺寸都没有显著的偏差,

      请问,

1 这种情况是否罕见?

4 T4 Z9 |8 d H

2 原因是什么?

3 有没有资料可供参考?

 r T/ c

望各位讨论,不吝赐教!

网友:
Re: 请教一种故障原因

我最近接触了一批轴承损坏的设备,有13台。
各种原因都有,基本上是两个大原因:
1、密封不够,有外界物质进入轴承;
2、轴承盖设计有误差,造成轴承不能轴向固定。
象楼主说的情况,我可没有见到过。
请问楼主是某一个轴承出现这种情况,还是一批轴承都有类似情况发生?
如果只是某一单个轴承出现这种情况的话,
我想会不会是单个滚子的材质有问题。我是说这个滚子内含有其它矿物质。

网友:
Re: 请教一种故障原因

我曾遇到过,产品设备出厂前试验,发现轴承有问题,检查后发现,
外购标准件轴承  滚子少装 ,滚子装反现象

网友:

滚子轴承的单个滚子与内圈挡边发生明显磨损
是轴承预紧力过大造成的
重新计算预紧力

另外请提供轴承型号
安装形式
外部受力情况

网友:

矛盾大虾是哈工大的吗?请报到http://bbs.cmiw.cn/forums/52104/ShowPost.aspx

/ I0 v, \ A

大虾是搞轴承的?

网友:

首先请你介绍一下
主机工况,
主机生产工艺,
故障前后的一些情况,
轴承的配置,
主机及轴承的供应商.安装情况.
这样分析就比较有把握.
仅仅说单个滚子与内圈挡边发生明显磨损,还是很难判断的,
单个滚子与内圈挡边发生明显磨损,是比较特殊,一般情况下不会出现,所以产生的原因也许是意想不到的地方.
我只能说:单个滚子与内圈挡边发生明显磨损和安装的关系比较密切.

网友:

楼主;永动机请说话

你说单个滚子磨损,我分析不出原因.如是唯一次出现,那可能是轴承质量问题,如是每次都这样,那就麻烦了.

你不说话,我们远程怎么帮你分析,大没劲了!!!

网友:

最好多提供点信息,轴承具体类型,工况等等

比较牵强的可能:对于一批滚子来说由于公差的存在,哪怕尺寸上没有明显的差别,但必定是有大小的,以圆锥为例,在需要预紧力或径向力比较大的时候,滚子大端和内圈挡边就紧紧贴合,由于他们之间是滑动摩擦,在润滑条件不善的情况下,尺寸最大的滚子和挡边的磨损可能会相当大,尤其是当最大滚子(由于公差必定存在)处于公差比较上端,而其他滚子处于比较下端时,预紧力或径向感应力(由于径向载荷而产生的作用于滚子的轴向力)大部分分配到最大滚子上,该条件下可能出现上述现象。但润滑条件差,滚子公差正好走上下端,径向力又正好比较大这些条件凑在一起的可能性非常小,所以并不常见。当然,如果滚子尺寸差超过了公差范围,那么出现这种现象就很正常了。

可能2:某个滚子材质上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