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压锁保压多长时间---[请教]

楼主(2006-10-09):
大家好,请问液压锁一般保压都在多长时间?一开始调压在多少?一般都是用什么补压,蓄能器吗?

网友:

液压锁的时间,主要要看你的液压缸的内泄量,那是主要矛盾,锁不是主要的

楼主:

谢谢,那如何补压?是设置一压力继电器,在液压锁压力降低到设定压力就发信号蓄能器就开始补压吗?

楼主:

还有一个问题需要请教,一般溢流阀是放在单向阀前还是单向阀后,二者有何区别?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那如何补压?是设置一压力继电器,在液压锁压力降低到设定压力就发信号蓄能器就开始补压吗?

可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  还有一个问题需要请教,一般溢流阀是放在单向阀前还是单向阀后,二者有何区别?

溢流阀此时的功能是作安全阀用的,看你需要保护的是哪一个,装单向阀前主要保护液压泵,装单向阀后主要保护液压回路,看哪个价值更大,更换更方便吧。

网友:

装单向阀前的占绝大多数,更合理一些。

网友:

另外,也可用泵补压。

楼主:

谢谢金枫液压,谢谢mhzyd.以后小弟有不明白 的地方还望多多指教

网友(2011-03-12):
也想问这个问题

n

网友:
一般有液压锁需要长时间保压的系统,需要有压力继电器控制液压泵补偿来控制压力。

网友:
可以采用液压泵补压

网友:
液压锁肯定是有内泄的,主要就看阀的内泄量,具体的保压时间还要看你的系统压力和你的最小要求保压压力的压差。

网友(2011-04-25):
学习了      知识有增加了 O(∩_∩)O哈!

网友:
学习了,长见识

网友:
                     一般是前面

网友:
这个补压的问题好像没有定性,但大都是蓄能器,前面弄个电磁阀控制,用泵补油比较少。

网友(2011-10-21):
谁知道哪里能搞到蓄能器保压的成品液压装置?

网友:
用蓄能器补压的不太多,主要的还是用泵补压,个人感觉蓄能器大多数是对大流量的液压缸保持充足的压力油!如果用蓄能器补压还要用泵对蓄能器补压,结果还是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