线切割怎么估计工时?电脉冲怎么算成本?

楼主(2006-10-09):
线切割是面积除以机器的速度吗?这个公式对不对(长+宽)*2*高/1500=?小时,这个1500是不是说机器的速度是25mm2/分钟?

我们这里一般用紫铜来电脉冲,按工时来算成本,报价?还是按什么?

网友:

是线切割切面面积/1500=小时(加工时间)  单位平方毫米 通常用该是1200平方毫米

网友:

对。线切割的速度是每小时1500平方毫米切割面积。报价成本大约为5元/小时。

网友:

多谢各位大侠

网友:

。。。我们这一直是(长+宽)*2*高*单价(0。06元) 电火花加工我们只是大概估算,没有具体的计算方法,哪位高手给算下? 我是天津的 大家交流啊!

网友:

自己干线切割,4分每平房毫米,5元每个孔,另修报价,多的优惠!河南报价,江苏等沿海城市肯定要加倍!

网友(2006-11-10):

上海的个体户线切割是5分每平房毫米.

网友:

上海的个体户线切割是5分每平方毫米.

网友(2007-06-25):

山东是0.006元/平方毫米

网友:

我们这里0.004元每平毫米

网友:

8楼的价格太贵了吧。我们这里(快走丝)在0.004元~0.006元/平方毫米之间 。

网友(2007-07-25):

我们这里(快走丝)为0.004元/平方毫米(开普税票).

网友(2007-09-27):
报价怎么的没有个标准

网友(2008-10-08):
为什么··
为什么要算切割面积而不是算行程呢~
圆的和方的差别很大``
复杂图形的行程可以估算的啊··

网友:
我浙江温岭的 我这里的快丝是0.002-0.0035啊  什么世道

网友(2008-12-18):
请问  慢走丝《沙迪克》的价格是多少啊?
一小时多少啊 ?

网友(2009-03-07):
我是新手,正好可以做参考,不知道南昌的 多少?

网友:
WA

我这里没人算,因为就我自己做这个快丝,还是五台一人操作,是不是有点太过分了,没月只给我个平均奖

网友(2009-05-05):
2#楼的意见值得参考。多谢!

网友:
请大伙注意:工时和工价是两个概念!

网友(2009-07-07):
这里是0.005元/mm2

网友(2009-08-08):
大家给的都是快走丝的报价吧?慢走丝和中走丝的什么价格啊?

网友(2010-01-13):
我们公司是按小时给钱

网友(2011-03-01):
我们这是0.004元/mm

网友(2011-11-24):
到底是以0.0几还是以0.00几计算呀?

网友(2012-11-09):
各位大侠,外径452,内径412的圆筒料,要切成厚度12.7的薄片,线切割面积怎么计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