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径1000,30Mpa容器的密封方案

楼主(2006-10-09):
1个直径1000,内压30Mpa容器,每日开闭4次。请教端盖的密封方案

网友:

当然是多螺栓的方式了,似乎没有别的选择,计算方法见高压容器手册。

楼主:

多螺栓的方式是端盖的承力方式,但密封方案如何?

网友:

密封方式与介质有很大关系,请大侠查相应的ASTM,API,ANSI中的标准,我国石化裂解行业一般都按此标准。

楼主:

介质是水,本来可以参考油缸和活塞的密封,但每天开闭4次,密封件易损难装,所以密封方案难以确定。

网友:

可以考虑用足够大的液压缸动作盖子,用液压锁类零件锁闭或者加机械销也成,多螺栓的不太方便开启

网友:

采用金属密封垫,API标准中有应用方式,请楼主在设计时加以选择。

网友:

一般使用铰接式多螺栓紧固,金属密封与胶圈密封都有使用。

网友:

可以使用金属密封,多螺栓紧固

楼主:

此容器工作过程:1.将工件放入容器中,2.闭盖,3.加水加压至30Mpa,4.卸压启盖取出工件。
, H% i8 C( |/ d7 F  s我们用过多螺栓紧固,一天只能完成一个过程,而且密封困难。现在想用类似油缸结构,将端盖看成活塞,闭盖后将容器推入一金属框架内,加压时端盖提升顶死在框架内,完成加压过程。卸压后拉出容器,启盖取出工件。现在的问题是,端盖密封类似与活塞,既要密封可靠又要启闭容易。请教各位大侠。拜托!拜托!

网友(2008-01-30):

现在想用类似油缸结构,将端盖看成活塞,并无必要。实际上是属于端部密封。最好用可重复安装使用的密封件。不过价格较高。恒诺密封有的。这样的密封圈一个要几千块,不过很可靠。

网友(2009-01-18):
要想密封方便,端面最好,用螺栓也不烦,买一套液压扭矩扳手。

网友:
本人建议你查询下船用液压水密门的密封方式,按高压类,其使用状况与你的相比只高不低,而且密封材料价格也不贵

网友(2009-02-17):
要提高效率,你应该要做台机器,

网友:
直径1000,30MPa的容器端盖要承受近2400吨的压力,楼主要做个设备开启要破费点财力了.
密封件可咨询一下日本NOK公司广州办事处,他们的油封有直径1米多带弹性骨架的,安装比较方便.我不知是否适合你,还是自己联系一下吧.(我以前做过一个试验台用过直径830mm的油封,但工作压力只有几兆帕,他们有工作到50MPa的油封)

网友:
端部高压密封

我们的端部高压静密封密封压力可以达到300多MPA,可以重复安装使用,高可靠。不过价格高些。网上搜索联系方式:恒科密封

网友:
"密封压力可以达到300多MPA"????????

网友(2011-08-29):
可用四氟配弹簧组合而成了平面密封,弹簧保证充分的预紧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