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衬板和钢球一般用什么材料,材质,方法铸造?

楼主(2006-10-09):
钢球我见过用灰口铸铁的,一般用什么冶炼设备来炼?如果用高锰铸铁,怎么控制配料,冶炼?

网友:

是干吗的衬板呀,什么行业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干吗的衬板呀,什么行业用的?

水泥磨机用的

网友(2006-12-17):

我也是需要 这方面的资料  哪个xdjm有  提供一下啊!!!

网友:

高锰钢。一般较多ZGMn13.

网友:

钢球用高铬球

网友:

同意5楼的观点,但现在社会上的这类铸件各种材质都有,看定货方的要求和价格,钢球一般用金属型铸造,社会上有售。

网友:

高锰钢材料目前仍有许多厂家在使用,但现在许多厂家已在使用高低铬材料,最早由西安交大研制出,西安延河机械厂最先试制并形成批量生产。其耐磨性能是高锰钢的15-20倍。像耀县水泥厂、江油水泥厂等国家大型水泥厂早在上世纪90年代已应用这种材料了。采用一般的砂型铸造就行,当然,为了提高效率,也可采用连铸。

网友(2007-09-02):

一般国外用400HB和500HB耐磨板做衬板.国内用Mn板

网友(2010-11-29):
          目前国内钢球、钢段一般采用铬系列,分高铬球(Cr含量10%以上)、中铬球、低铬球(Cr含量1%-3%),冶炼采用中频炉冶炼、铸造采用砂型或者金属腔模具铸造,低铬球清理后采用井式回火炉回火,高铬球需要台车式电阻炉或热处理生产线+淬火油淬火+回火等工艺,原材料一般采用普通废钢或轴承刨花为佳。
          衬板一般跟钢球材质相当为好,比如钢球采用高铬球的,衬板也用高铬球为好,国内一般在水泥行业,电厂,烧结厂,超细磨等3.2米以上的磨机都采用高铬球,选矿厂较多的使用的是低铬球和Mn13Cr2材质的衬板,铸造工艺一般跟钢球差不多,中频炉冶炼,砂型铸造或消失模铸造+热处理。相比之下使用高铬球的效益要比低铬球的划算的多。
          高锰铸铁现在一般不用于钢球铸造,多数用于衬板,根据铁水多少及高锰铸铁的含量来添加,一般保证成品锰含量在10--12%即可。

网友:
如有疑问,可致电13856367744或wej1997@tom.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