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接件间的缝隙,喷塑的应该如何处理?

楼主(2006-10-09):
请教:两点焊连接的零件(08F材料)间有缝隙,喷塑时喷不到。因产品为室外使用,导致生锈。请问该怎么处理?

是否有一种工艺,喷塑前涂密封胶?该涂哪种胶呢?喷塑后要在200度的烘箱内保持一小时。

楼主:

我们暂时采用的方法是缝隙处氩焊填补缝隙,再喷涂.可很是浪费工时.且产品易变形.
据说汽车车身涂装工艺里有一道:缝隙处理涂密封胶工艺,但不知详细资料.望有了解相关工艺的大虾点拔点拔!

楼主:

没人知道吗?

网友(2008-06-21):
前处理完成后涂高温导电腻子,固化后再喷塑固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