喷塑厚度该如何控制?

楼主(2006-10-09):
请教:喷塑的厚度如何控制?是靠设备,还是工人的操作水平?

 W' `

一般做防腐处理的产品,喷塑厚度为多少合理?

; l7 ]4 v ~2 W: ~

图纸标注尺寸应为喷塑后的零件尺寸,还是喷塑前的零件尺寸?

网友:

一般喷塑厚度在0.12-0.2之间,除非有特别要求厚度。也可以根据工件,粉的性质是当调整

网友:

厚度取决于你喷涂线是自动的哈是人工的,自动的可以调整参数,设定,人工的话就凭借经验了
防腐处理是在喷涂前所做的前处理,磷化和钝化
图纸标的应该是加工的尺寸,

网友:

与工人的操作水平有很大关系(如果是人工),薄一些比较好,过厚容易起泡,也浪费塑粉

楼主:

谢了.我们是手工喷涂的,厚度从0.1-0.5不等,导致有些需装配的零件难以装配.着实让人头痛.
看来只有换设备了才能解决这个问题了.
图纸的标注尺寸为加工尺寸,那技术要求上就要增加喷塑厚度尺寸要求了.

网友:

国纸上的标注尺寸为加工完成后的终尺寸,但要在技术要求里注上表面处理即喷塑后的最大极限尺寸,这样质管部才有标准进行检验

楼主:

喷塑件的标注方法有没有相关的标准要求?从哪能查到呢?

网友:

如果是静电喷涂,可能与电压有关,吸附力达到一定程度时塑粉就下落了

网友(2006-12-01):

图纸尺寸为成品尺寸,即包含镀涂层厚度的尺寸,可以从国家标准上找到
我们曾经也为这个争论过

网友:

涂层厚度通常是以u为单位的,楼上的各位是不是弄错了小数点,0.2mm相当于200u,0.5mm相当于500u,这在工艺上是完全不可能的,除非是浸塑。就静电喷涂来讲60u-120u是理想的效果,低于40u会发青,局部会严重发青,高于120u会产生橘皮和流挂。

厚度的控制和设备与操作人员都有关系,如果是自动喷枪,那就和人员关系相对少点。

 x1 y

图纸尺寸,通常不包含涂层,因为涂层厚度是很难保持一致的,如有配合的问题,可在图纸上注明涂层厚度要求。

网友(2007-03-29):

一般是有工人的技术来控制.
户内的在80--150
户外的在150以上.

这是我们的要求,供LZ参考.

网友(2008-12-19):
图中尺寸应为成品尺寸。我同意这个说法

以前也为这个问题困扰过。

网友(2010-04-01):
一般是有工人的技术来控制.

网友:
学习了,各位大侠的阔论

网友:
图纸尺寸为加工好的成品尺寸,
喷塑前应预留涂层的加工量,
还要控制好喷涂的厚度

网友:
“图纸尺寸,通常不包含涂层,因为涂层厚度是很难保持一致的,如有配合的问题,可在图纸上注明涂层厚度要求。”
支持十楼的观点,对于有配合要求的表面,应该标明涂前尺寸,以及涂后尺寸的极限。

网友(2010-07-29):
学习了,谢谢!正做这方面的管理

网友:
来学习了 喷塑的知识不错

网友:
充充电,扩充一下知识,多谢各位!

网友(2010-12-03):
做一个水箱,要用到这方面的东西,强化一下,谢楼主啦!

网友(2011-12-19):
图纸尺寸是交付给客户的产品.包含了喷涂涂层厚度.所以在做SOP(即作业指导书)时需要考虑喷涂层厚度,eg:图纸要求10X10的方孔,喷粉双面为0.2mm.那么做SOP时工艺图纸就应该把方孔加大到10.2X10.2.
对于喷涂涂层厚度要求是根据产品使用环境来决定的.不同的客户要求会不完全一样.正常情况一般是单面0.08~0.15mm.太薄防腐能力差,太厚又影响附着力.
现在我苦闷的是喷涂积粉、返喷超厚,影响产品尺寸,最大的到双面1.0mm...

网友:
我们是做钣金件的,厚度方面可以忽略。不过太薄了露底,太厚了浪费粉,表面质量也不好。关键是看操作工的水平。

网友:
喷涂厚度问题确实让人头痛 有时候螺纹孔进塑粉  螺丝拧不进去 麻烦

网友:
喷嚏厚度问题 困扰我司那么久 很难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