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短齿制,在什么情况下使用?---[请教]

楼主(2006-10-09):
什么是短齿制?短齿制在什么情况下使用?

要求一对齿轮的中心矩为153mm,设计标准齿轮的中心矩为152mm,有必要变位吗?

网友:

一般内啮合齿轮传动为了防止干涉都会选择短齿!也就是齿轮的齿顶高系数小于1,正常有0.8、0.72、0.64、0.55等。

网友(2006-11-12):

花键一般多采用短齿,例如双模数(双径节)方式。

网友(2010-04-09):
资料显示,短齿技术具有非常大的优势。可不知何故,短齿技术一直没能得到广泛运用?

网友:
短齿主要用在齿数比较少的地方,如一对相啮合的小齿轮,齿数都少于17齿的话,加工时就要产生根切,齿根就会被滚刀吃掉,这样的齿轮强度会变弱,容易打齿。采用短齿制,齿顶高系数为0。8。

网友:
学习,谢谢各位大侠的高见,终于明白了。

网友(2010-07-03):
重载情况下也可能选择使用短齿

网友:
学习了,原来只以为短齿制只是0.8,没想到还有更小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有14的齿和32的齿啮合,14的用短齿,那么32的也用短齿吗?那么模数计算时也用齿顶圆直径/Z+2吗

网友:
楼上,一个短齿一个长齿不干涉吗?另外,要搞清楚为什么用短齿,如果你设计的不干涉而选用短齿的理由没有被弱化,那就没有问题。另外,Z+2的“2”是什么概念,搞清楚没有?搞清楚就没有这一问了。

网友(2010-09-10):
回复 网友B:

    来晚了,因为有一对齿轮齿数分别是14、20,现在中心距定好了是标准中心距,齿轮也加工好了。是不是可以对这一对齿轮的齿顶圆减小一点,装配时就不会产生根切?对传动有什么影响吗?比如不顺畅之类的!

网友(点评):
计算一下啮合系数。

网友(2013-09-13):
这里,应为角度变位齿轮,跟长齿,短齿没关系

网友:
技术发展很快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