搞轴承的,搞轧机的看看.

楼主(2006-10-09):
为了提高轴承版块的人气,发张图,大家评评,

1 该设计是否有可改进之处?

, f) l* a T( L8 a* P1 l

2 该设计制造\装配时注意什么?

老鹰,别转到冶金版块去.

楼主:

怪了

楼主:

再来

网友:

俺不是搞札机的,学习中,说起这个大轴承,我很纳闷,skf 舍夫勒 等都在中国投资建厂搞大轴承,而且一投就是上亿美金,中国的大轴承真的有这么大的市场吗?

网友:

一两酒 大侠:
TIF格式不太清楚,我看了。

1 该设计是否有可改进之处?

四列平+两列锥是一种常规设计,FAG有专用配套系列。现在还有使用。
西马克的大热带一般用四列锥做主支撑,以便提高精度。
你图上的支撑形式还有使用,密封我没看清楚,一般采用迷宫+专用密封

2 该设计制造\装配时注意什么?

轴承内圈安装要有专用安装工具,轴径尺寸公差要特别注意,密封形式要正确,两列锥的调整要合适抗轴向力的挡圈和螺栓要有足够的强度。
FAG有专门的安装设计标准,可以参照。

我国的大轴承近年有发展。

楼主:

出笼的包子:
中国的大轴承市场真的很大,我国的大轴承质量不稳定.
感谢熊大侠捧场,你的见解很精到,这确实是成熟的设计,国内很多牛X的设计院还用,但该设计确实还有可改进之处.
各位高手,熊老大都来了,你们还不过来捧捧场啊!

网友:

1 该设计是否有可改进之处?
双列锥轴承应放在整体杯套中较好,也就是说图中的005和013改成整体杯套,便于安装和调整游隙。
2 该设计制造\装配时注意什么?
从图中看,四列柱的内径过盈较大,在选择轴承时应注意选择合适的游隙组,否则影响工作游隙值。
在四列柱的轴承端面上最好隔90度做一个标记,在运转一段时间后将轴承旋转90度,以便滚柱体均匀受力。
双列锥轴承的外圈配合应留有足够的间隙,因为它只承受轴向载荷。其轴向的游隙调整也很重要,不仅对受力有关系,而且对产品精度也有影响。
图中600,700似乎是同一个件,不知是起什么作用的?还请一两酒大侠明示。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俺不是搞札机的,学习中,说起这个大轴承,我很纳闷,skf 舍夫勒 等都在中国投资建厂搞大轴承,而且一投就是上亿美金,中国的大轴承真的有这么大的市场吗?

人家不是傻子。想想当年大众公司在中国的桑塔纳投资,最初也被人认为是一种疯狂的举动

网友:

大轴承的市场很大,关系到钢铁、建材、航空等许多领域。本身,大轴承就是一个高利润的行业。

网友(2008-12-29):
TIMKEN在中国也有大轴承基地
关键还是利润啊~~
卖个轴承贵,修个轴承也那个贵啊~~~

网友:
轧机轴承市场一直不错啊。

网友:
我觉得把四列圆柱换成四列圆锥会更好一些,轴向游隙调整会更方便、准确,就是成本高些。
另外那个双列圆锥的两侧弹簧设计挺好的,可以防止轴向单列受力。
请一两酒大侠、熊大侠、一夕大侠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