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对齿轮的中心矩为153,设计标准齿轮的中心矩152,有必要变位吗?

楼主(2006-10-09):
要求一对齿轮的中心矩为153mm,设计标准齿轮的中心矩为152mm,有必要变位吗?

网友:

可以通过变位来满足,或采用斜齿轮。

网友:

常见无外乎两个方法:变位凑配或螺旋角凑配,或者一起用。

楼主:

用了变位,中心矩凑起来了。但不知道齿侧间隙有多大,要如何检验呢?请教了。

网友:

就目前来说,侧隙是一个人为定义的数据。该数据的确定涉及到很多因素,能全部搞懂的不多。大都是拿别人设计的来用。
检验侧隙是通过固定一个齿轮,转动另一个齿轮,测量转动量,然后计算出定义的侧隙。侧隙一般定义为分度圆上的弧长。

网友:

变位或者采用螺旋角的变化都可以搞定中心距的问题.根据使用的具体条件确定齿轮的精度等级.根据精度等级在相关的齿轮标准中规定的侧隙和侧隙变动量搞定侧隙问题.关于侧隙的测量在标准中也是有明确的规定.

网友(2010-01-31):
当然要变位或者采用斜齿轮

网友:
齿轮的侧隙取决于齿轮的精度标准,一般传动0.03——0.07即可。可以查有关手册。

网友:
关键是楼主的传动精度,没啥要求的话可以直接装上用就可以了

网友:
wedding dresses
wedding dress

自从宿舍里装上电话,我们就变成了"君子",君子动口不动手,当然更懒得动腿,有什么事宁可花点电话费,也不愿出门走动走动。我们屋有个小伙儿叫李雷,暑假找了份工作,在一家网站做程序员。昨天他上班去了,有人打电话找他,我接的。我说李雷不在,对方问他回老家了吗?我说没有,对方说:"那你告诉他,我是他同学,你让他回来给我打个电话吧,电话号码是××××。"我拿笔记了下来(后来我才知道,其实那是斜对过宿舍的电话,跟我们不太熟)。

网友:
回复 网友A:

跟模數有關..
如果(153-152)大於全齒高,能不變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