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LCD缺陷的判断及其产生原因

楼主(2006-10-09):
常见LCD缺陷有点缺陷,线缺陷和面缺陷~~~这个和晶体的缺陷类似~~~

点缺陷主要有亮点,暗点还有白点。前面两个是因为功能性的破坏导致的。后面那个是因为LCD里面光学膜片之间有颗粒造成的。不在本文讨论之列。

首先说说亮点。亮点就是无论如何切换画面,那个点总是不改变颜色。亮点有三种,R,G,B。前面讲过,显示画面是通过电极控制液晶实现光线的通过或者阻止,在经过彩色滤光片混合形成各种不同的颜色。当控制液晶的电极常开或者常闭时,光线就不受控制了,要么全通过,照到彩色滤光片上的RGB上就会呈现常亮的RGB或者黑色的(当光线同不过时)。所以说,只有当LCD里面的电极遭到破坏时,才会出现亮点。另外,现在的技术可以把亮点打成暗点。

现在教教大家怎么去识别亮暗点。把LCD桌面图标都隐藏。然后将桌面切换到纯红,绿,蓝。在红色画面下可以看到G或者B亮点,但看不到R亮点。同理,在绿和蓝可以看到其他颜色的亮点。在白画面可以看到暗点。一般LCD在出货时,都有一个工站做画面检测的,按照亮点数的不同,可分为1等级,7等级不等。所以我们购买的LCD,只要是正常渠道出货的,都可以放心购买,最多也就一个亮点,仔细挑,有的话就更换,不过要和商家先说好。怕就怕那些JS以次充好,拿7等级的来糊弄我们。这个时候就要小心了。检查一定要仔细全面,多花点时间耗,切忌操之过急~~~~~

再说说线缺陷。这个也是功能性的缺陷。还是刚才那个,控制LCD的电极遭到破坏,不过这个时候可能就是IC出问题了。从IC出来一根根纵横交错的线路把LCD分成很多个小格子,如果哪根线路出问题了,那么被他控制的那些液晶就不接受约束了,光线全部通过LCD的话,整条线就是亮的。这种产品是绝对不会出货的,除非漏检。或者在运输过程中IC受到破坏。这种缺陷是很容易看出来的,还是按照刚才那种方法。这是非常明显的就不赘述了~~~

最后说说面缺陷吧。如果两条两线连在一起就叫面缺陷了,当然,这种情况也是很少发生的。我要说的是漏光和画面不均匀。漏光一般是在黑画面下看的。方法如下,把画面调到黑色,然后从上,下左右各个方向看LCD的边缘,如果发现边框那边明显比中间亮些,那说明有漏光。可以换机子再看。再来看均匀度,还是在黑画面看,如果发现整个画面好象肚子里面有蛔虫的小孩的脸一样白一块红一块的也不要买,说明导光板做的很失败,或者根本就是不合格品。(导光板的作用就是指导光线传播方向和改善均匀度)。还有看过别人说过,本本底部比其他地方要亮点是正常的。这是错误的,合格的LCD应该是各处都一样,至少人眼看起来是一样的(用仪器量测各部分是有微小差异的)。

总之,挑选LCD时要做到细心,耐心。挑好了也免除了后顾之忧~~~

( C0 \' { J' M$ |) c; }

各位还有什么疑问可以继续提,我尽量为大家解答。谢谢。谬误之处,万望指出。

网友:

楼主辛苦了,希望经常看到这样的东西:)

网友:

谢谢楼主的介绍,非常详细!我们遇到了此类问题就可以及时更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辛苦了,希望经常看到这样的东西:)

其实前面几期也讲了些相关的东西

有兴趣可以去看看

以后大家有问题尽管提,我现在都快不知道该讲什么了~~~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