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什么喷涂,输送硫酸不容易腐烂?---[请教]

楼主(2006-10-09):
请问有什么好的喷涂,喷在风机上会让风机叶轮在输送硫酸的条件下不容易腐烂,时间包一年.

网友:

将叶轮的材料换成耐酸不锈钢就成了。

网友:

可以喷塑试试啊.

或者涂玻璃钢,最原始的方法了,哈哈.

不知道你的风机是怎么输送硫酸的.风机轴承怎么办啊?

网友(2007-01-29):

热喷涂三氧化二铝

网友:

有卖的PP材料的风机啊,叶轮和风箱,连接螺丝全是PP的,就可以了.

网友:

环氧树脂

网友(2009-08-10):
环氧肯定不行,要知道喷塑的不良品处理就可以用硫酸,
最好的方式是用PFA喷涂,没外力的话,两年是没有问题的
FEP也行,一年也没问题,呵呵
zzoob20002@yahoo.com.cn

网友(2009-09-22):
不知道你的风机是怎么工作的。
没看到实物也不好给你方案。

网友:
包一层橡胶。 就是所谓的防腐衬里

网友(2010-03-27):
外包玻璃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