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谈饮料在灌装中常见的问题-泡沫

楼主(2006-10-10):
一般的流体饮料,在灌装充填的工序通常都会遇到泡沫的问题,从而引致影响充填计量等一系列问题。怎么解决呢?各位相关行业的朋友有兴趣聊聊吗?

网友:

憨老马大侠:有专用的消泡型负压灌装头。好象意大利的产品比较好。品牌我忘了。

网友:

振动,搅拌,抽真空,小弟在作一台注液机,也需要相关的解决办法,现在只能用上述方式来减少误差去除气泡了,期待ING

楼主:

楼上两位大侠都很专业啊!用负压罐装的好处除了消除气泡,还有更深一层意义:就是尽量减少饮料罐里的残留空气,可以起到防止饮料染菌变质的作用。

网友:

不知楼主的灌注机灌注的是哪种液体,采用何种灌装方式,一般含背压气体的液体如可乐等易翻泡,但是无背压的液体一般很少翻泡,当然,前提是等压灌注,
我理解楼主讲的是负压灌装,减少翻泡的方法:改变分流伞的高低位置,减小流速,降低温度等都有一定的效果。

网友(2007-08-06):

我是做可乐的这个问题很头疼!
5楼说的还少一点,就是减少管道的压差

网友:

请教克郎斯网友,你讲的管道压差是指何处管道压差,有何影响,请赐教

网友:

从混比器出来成品输送管道的管径差越小越不容易产生泡沫

网友(2007-09-05):

楼主是自流还是负压灌装~~~

楼主:

回楼上的网友:
是负压灌装。

网友(2007-11-04):
老马用的机器和我不是一个档次的啊,看来我们差得远了 我只知道我们的壶装机灌酱油(浓度高)时处理泡沫,是用3层灌装咀来实现的,当然我们是自流的 跑题了,酱油不是饮料~~

网友(2008-03-05):
请问毛刺比较多网友,你说的你们灌酱油时处理泡沫是用三层灌装咀来实现,可不可以讲详细点呢??谢谢了!

网友(2008-07-10):
回复 网友A:

想不到这还有做可乐的同胞,冒泡确实是个头疼的问题,原因很多,只能挨个排除
温度、背压、设备上更多

网友(2008-09-06):
您所说的是含二氧化碳的混合罐装吗,那样与混合料的温度有关,在零下4度是二氧化碳与料溶解最佳温度,不知道说的对不对.别见笑.

网友:
怎么没有人提到潜入灌装啊?

网友(2009-01-29):
我也是做碳栓饮料的
反沫确实是很烦人呢
我看过一本比较主页的书
讲了有208种可能呀

网友(2009-03-29):
在等压灌装中的翻泡确实是见头疼的事。

网友:
从混比器出来成品输送管道的管径
??、、

你说的我有点不明白了 ,应该是多少的值,是混比机的管径大于注入机的,还是相反。请答复

网友:
可乐一般是等压灌装的,开机时注意缸压情况,冒泡一般还是在灌装时出现的比较多
检查分流情况,排气情况,以及灌装阀密封件

网友(2009-08-17):
负压和重力灌装好像多会哦。分流伞和排气是非常重要的。

网友(2009-10-27):
小弟初来谈谈见解,大家多赐教
我这的机器是意大利SIG灌装机,生产茶饮料时泡沫还好。但生产奶饮料时泡沫较多,经常出现益出瓶口问题。给瓶口残留微生物造成了极大隐患。后来增加利乐脱气罐减少了料液本身的含气量(在配料过程中产生的)。在灌装过程中调节分流伞位置,尽量把灌装液位控制较低,从而增加其灌装角度。减少了泡沫在灌装过程中的产生。

网友(2010-07-10):
采用负压抽泡沫形式。

网友(2011-05-02):
过负压罐是个好的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