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锈钢板304与304-2B有什么区别?---[紧急求助]

楼主(2006-10-10):
急单,需用304-2B不锈钢板加工.现有304钢板.请问各位大侠两种材料有何区别?谢谢!

网友:
Re: 急寻不锈钢板304与304-2B的区别!

不清楚.不过你可以多咨询几家材料厂家,他们最清楚.应该会有答案的.

网友:

304-2B是亚光板要进行抛光的,因其本身下差较大所以加工后一般较要求要薄许多,还有304-8K是镜面亮度的四十尺的下差在0。1以内四八尺的下差在0。1-0。3左右,304板市面上一般指材质不定的不锈钢板(多用201代替,骗不在行的人),很便宜,但耐酸碱性很差的,还有一种拉丝板,是201的很便宜,一般在装饰上用得较多。现在的价格就像股票一样疯涨啊,304-2B的都33块多一公斤了,乙级板也是天价!

楼主:

非常感谢云峰大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