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锈钢焊接要点及注意事项

楼主(2006-10-10):
不锈钢TIG焊要点及注意事项

  1.采用垂直外特性的电源,直流时采用正极性(焊丝接负极)
  2.一般适合于6mm以下薄板的焊接,具有焊缝成型美观,焊接变形量小的特点
  3.保护气体为氩气,纯度为99.99%。当焊接电流为50~150A时,氩气流量为8~10L/min,当电流为150~250A时,氩气流量为12~15L/min。
  4.钨极从气体喷嘴突出的长度,以4~5mm为佳,,在角焊等遮蔽性差的地方是2~3mm,在开槽深的地方是5~6mm,喷嘴至工作的距离一般不超过15mm。
  5.为防止焊接气孔之出现,焊接部位如有铁锈、油污等务必清理干净。
  6.焊接电弧长度,焊接普通钢时,以2~4mm为佳,而焊接不锈钢时,以1~3mm为佳,过长则保护效果不好。
  7.对接打底时,为防止底层焊道的背面被氧化,背面也需要实施气体保护。
  8.为使氩气很好地保护焊接熔池,和便于施焊操作,钨极中心线与焊接处工件一般应保持80~85°角,填充焊丝与工件表面夹角应尽可能地小,一般为10°左右。
  9.防风与换气。有风的地方,务请采取挡网的措施,而在室内则应采取适当的换气措施。

不锈钢MIG焊要点及注意事项
  1.采用平特性焊接电源,直流时采用反极性(焊丝接正极)
  2.一般采用纯氩气(纯度为99.99%)或Ar+2%O2,流量以20~25L/min为宜。
  3.电弧长度,不锈钢的MIG焊接,一般都在喷射过渡的条件下来施焊,电压要调整到弧长在4~6mm的程度。
  4.防风。MIG焊接容易受到风的影响,有时微风而产生气孔,所以风速在0.5m/sec以上的地方,都应当采取防风措施。

不锈钢药芯焊丝焊接要点及注意事项
  1.采用平特性焊接电源,直流焊接时采用反极性。使用一般的CO2焊机就可以施焊,但送丝轮的压力请稍调松。
  2.保护气体一般为二氧化碳气体,气体流量以20~25L/min较适宜。
  3.焊嘴与工件间的距离以15~25mm为宜。
  4.干伸长度,一般的焊接电流为250A以下时约15mm,250A以上时约20~25mm较为合适。

网友:

细节很突出,谢谢

网友:

细节也写到了啊
真是难能可贵啊!
谢谢楼主啊

网友:

有插图吗??

网友:

谢谢,我们公司做不锈钢比较多,很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