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尔夫的噪音问题---[请教]

楼主(2006-10-10):
有懂得高尔夫结构的高手,请指点一二,噪音大的与什么有关。

网友:

说细些,什么样的设备,什么情况下有多大噪音?以后帖子请详细一些。

网友:

什么是高尔夫结构?

楼主:

是两级减速的。

高尔夫后桥在静噪音测试中达70~80分贝

好高,

我估计原因是齿轮的啮合问题或者是箱体的加工问题还有装配问题

如果加消音材料也可以,不过那个“治标不治本”

我们公司的齿轮都是外购,只有箱体自己加工,

会不会在高速运转的时候的振动非线性,

在加速阶段噪音还可以,就是在惯性运动的时候噪音较大,会不会是齿轮啮合的间隙过大。请“老鹰”指点。谢谢

网友:

终于有一个发表有关高尔夫噪音问题的同行,我也有这样的问题,其实国内的高尔夫球车较比国外,就是噪音跟不上,但是价钱却比国外的便宜一半,甚至更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