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道怎么安装PROE的看看这就会了

楼主(2006-10-10):
刚发现有人在问怎么装PROE,我发个说明文件,不知道的看看就行了,3.0都早出了,感觉不是那么好用,不稳定,也更本没推广。不过很多企业都还是在用2001(实在太贵了)。WF2.0是比较标准的,刚学的就学2.0版本吧。

1.运行cd1的setup.exe.在安装界面下部会显示你的PTC HostID:(如图1.jpg)
2.复制CRACK目录内的keygen.exe到硬盘。并运行。输入PTC HostID(如图2.jpg)然后按Generate。即在硬盘内生成
  “license.dat”
3。当安装界面运行到Specify license Servers界面时(如图3)然后选Add选locked license file。并载入license.dat
   (如图4)
4.直到安装完成即可运行软件。

3.0的安装方法另外要先安装浮动许可证管理器,具体安装方法站内已有帖子连接说明。

楼主:

希望大家互相学习。。。有问题多提提。。提得多学得多。。。共同进步。。

楼主:

需要PROE方面的什么资料请说一下。。。只要我有的肯定会提供的

网友:


网友:

还有一点,如果安装介面是英文的话,要加一个系统参数才能转成中文的。
方法是:在电脑桌面上的“我的电脑”上点右键,选择属性,再选择高级选项卡,在高级选项卡里面打开环境变量,在用户变量里新建一个变量,变量名为:lang,变量值为:chs,然后一直确定就可以,有的系统可能要提示重启,照系统提示做完,再运行安装程序,即可进入中文安装介面了。

网友(2007-01-04):

我是新手,我想问一下,你所说的PRO/E是单碟的吗??
    可我的是三碟的,请问有没有这方面的知识~~~~~`不吝赐教

网友:

三碟的是一样的哦
安装的时候电脑会自动提示你放入光盘的
安装方法网上可以搜索的到

网友(2007-08-22):

感谢楼主~~~~~~~~~~

网友(2010-04-21):
当安装界面运行到Specify license Servers界面时(如图3)然后选Add选locked license

网友:
在用户变量里新建一个变量,变量名为:lang,变量值为:chs

网友:
4.0的我会装,最近一直在装这个!

网友:
Re: 不知道怎么安装PROE的看看这就会了' F) N. d. Z0 \. c
感谢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