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薄壁汽缸筒加工问题

楼主(2006-10-10):
请教各位高手,一汽缸筒(20#钢)长430mm,外径133.35mm(公差0.35)内径127.13mm(公差0.24),内园要求圆柱度0.38,外圆轴线要求直线度0.76:914 且对内园轴线位置度要求∮0.25,内表面粗糙度Ra=0.51。我们的工艺,冷拔钢筒,绗磨内表面。主要问题就在于1.绗磨后变形问题无法解决 2.车外圆时极易产生变形,无法保证直线度和圆柱度。

# M0 C! w, K z* D( q3 H

我们现阶段处于试制的单件加工,主要用普通车床。工艺成熟后要批量生产就得用数控车。但现在这两个问题一直无法解决,有这方面经验的高手请指点一二,不胜感激。

网友:

这个问题我也曾碰到过,应该是应力问题,车外圆后不光是直线度变了,连圆度也会变,一直没解决了,最后是留精珩量,后精珩,但我那个对外圆要求没你这个高。

网友:

我原来做油缸时缸筒用过冷拔绗磨管,外表面是经过处理的,车掉外表层内孔就会变形

网友:

内燃机的气缸有精密铸造不用加工外表面的

网友:

还不是十分明白你的工艺。不过我从事缸套加工多年,按你所说的问题我分析应该是:
1)珩磨时缸套外圆与司套配合不良或司套内圆自身圆度及柱度不良。
2)珩磨机本身性能不良(主要是工装调整及磨头影响),珩磨时使用的参数不合适。
   (上述两点导致珩磨后变形大)
3)珩磨后加工外圆一般只作精加工,采用的工艺是无心磨。如果要车的,一般用设计成“全涨”
   的液塑夹具,或1度锥体的六辨夹具作夹紧。且加工时必须由“内向外”加工(车头方向)。
具体你面对的是什么问题及工艺条件,怎样可改良,可联系我。大家一起探讨一下。
来我邮箱---y138002@163.com.

网友:

楼主,不知你是你里的朋友?
你说的缸套应该属于干式缸套,壁厚较薄,用普通车床精度不能满足要求的,低档普及型数控车床也只能用于粗加工。高档些的全机能数控车精度尚可。
车外圆时需用专用内撑夹具,薄壁缸套精车外圆甚至需要德国进口的液塑弹性内撑夹具。
珩磨内孔时,也需要专用外套夹具,精珩及磨网纹需要液塑专用夹具抱持及压紧。

网友:

支持5/6楼,薄壁件需要内部加支撑.注意粗精分开,中间是否可以增加去应力热处理,减少外壁加工的加工量

楼主:

感谢各位大虾的回复。
我们把冷拔、退火、绗磨都委外加工。外协加工商经过近几个月的试验始终无法解决,我们也多次到外协加工商那里研究,始终无法解决的就是绗磨后的变形,内园圆柱度无法保证。而我们自加工时车外圆极易变形,废品率很高。
绗磨后对外圆加工不是很高的要求,没有表面粗糙度的要求。我们也正在作六瓣夹具,期待问题可以解决。
各位大虾还有什么好的想法可以说说,小弟万分感激。

网友:

六瓣夹具不能做成分体的(外套),否则一样不能保证加工质量。需要合适的设计可联系我。

网友:

支持5,7意见
1锯,2粗车,3正火,4半精车,5去应力(垂直放置),6精车,7内外圆磨,8压入缸体内磨内孔

1薄壁套类零件不宜平放 ,
2不宜在一次装夹中完成全部加工,
3通常采用开缝套筒或带中心孔堵头装夹
4不宜采用径向夹紧方式,可以采用轴向夹紧(专用工装),
5车削时,使用切削油可使孔的实际尺寸增头,而使用水基切削液则使孔的实际尺寸减小,
6磨削大型蒋壁套时不宜采用普通冷却方式,应采用带内冷却的心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