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企业现场管理的基础《5S 》运行

楼主(2006-10-10):
网友们好

5S对于每一个生产管理者并不陌生,但是想真正做好5S真的有难度。作为一名生产管理者不能真正的认识5S,是很多中小型企业现场管理混乱的关键因素。

请问各位大侠谈谈您对5S的认识,怎样才能把他做好?

网友:

                                    5S之间的关系

1.5个S的关系

      整理、整顿、清扫、清洁、修养,这五个S并不是各自独立,互不相关的。它们之间是一种相辅相成,缺一不可的关系。

      整理是整顿的基础,整顿又是整理的巩固,清扫是显现整理、整顿的效果,而通过清洁和修养,则使企业形成一个所谓整体的改善气氛。

2.5个S之间的关系可以用几句口诀来表达
      ·只有整理没有整顿,物品真难找得到,
      ·只有整顿没有整理,无法取舍乱糟糟,
      ·只有整理、整顿没清扫,物品使用不可靠,
      ·3S之效果怎保证,清洁出来献一招,
      ·标准作业练修养,公司管理水平高。

3.5S的目标
      5个S的目标是通过消除组织的浪费现象和推行持续改善,使得公司管理维持在一个理想的水平,通过整理、整顿、清扫、清洁、修养,这五个S综合地来推荐各有侧重,相辅相成,效果就会更佳。

      5S与其它活动的关系

      也许很多人会问,5S既然如此地重要,那它与TQM(全面质量管理),TPM(全员生产性维护)又有什么关系呢?
      5S是管理的基础,是全年生产性维护的前提,是TQM的第一步,也可以再深一层地说,它是推行ISO9000的结晶。公司任何的活动,如果有了5S的推动,就能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5S都推行不了的企业,一定无法成功地进行其它活动。

  1.营造整体氛围

      一个企业,无论是导入全面的体制管理,还是要推动ISO认证,TPM管理,在导入这些办法的契机中,如果没有先行掀起5S,或推行5S,或推行其它方法的活动,就很难起到良好的促进作用。推动5S可以营造一种整体的氛围,5S能映照一种让一个组织或一个企业的每一个人都养成一种习惯并积极地参与。每一件事情都有忠实的标准和良好的氛围,企业去推行ISO,再去推动TQM,或推动TPM,就能很容易地获得员工的支持与配合,也有利于调动员工的积极性来形成强大的推动力。

  2.体现效果,增强信心

      推动5S,与其它ISO、TQM、TPM的关系可以体现出一种效果,也可以增强员工对企业的信心。大家都知道,实施ISO,实施TQM或者是TPM的活动,它的效果是一种隐蔽和长期性的,一时难以看到的,而5S的推动,它的效果则是立竿见影的,如果在推行ISO、TQM、TTM的活动的过程中,先导入了5S,可以在短期内获得显著效果来增强企业员工的信心。

  3.5S为相关活动打下坚实的基础

      5S为相关活动打下坚实的基础。5S是现场管理的基础,5S水平的高低代表着现场管理水平的高低,而现场管理的水平高低则制约着ISO、TTM、TQM活动能否顺利地推动或推行。所以只有通过5S的推行和活动,从现场管理着手,来改进企业的体制,才能够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由此可见,在实施ISO、TTM、TQM的企业中推行5S的活动,等于为相关活动提供了肥沃的土壤,提供了强而有力的保障。

      5S的六大效能

      ·提升企业形象
      ·减少浪费
      推动5S的效能是减少浪费:人员、场地、场所、时间等各方面的浪费都减少了。

      【管理名言】

      减少浪费就是降低成本,成本降低自然而然就增加了利润。

      ·提升员工的归属感

      企业推动了整理、整顿、清扫、清洁,使每个员工的素质都提高了。修养提升了,他就会有尊严,他会认为呆在这样的企业里,有一种优越感和成就感,必然对这个企业产生一种凝聚力。当企业出现问题,他会主动地指出问题并积极寻找问题的起因和解决办法。他还会主动、积极、自发、负责地为本企业的不断发展壮大付出自己的全部心血和精力。爱他的岗位就像爱他自己一样,他会献出他的爱心,会安心地在这个企业工作,从而提升了员工的归属感。
      ·安全有保障

      企业在推动5S的过程中,通过整理、整顿、清扫、清洁与修养的提升,这个企业的浪费、缺陷为零,效率提高了,它的安全自然相应地也有保障。工作场所还非常地宽敞、明亮,通道畅通,安全就会有保障。

      ·效率提升

      一个好的工作环境,是每个员工都主动、自发地,把需要的东西留下,不需要的东西都丢掉,或者说,把它存放起来,通过整顿,每样东西都摆得井井有序,通道畅通,从而创造一个良好的工作环境。

      一个人在良好的工作环境中工作,自然就能相应地提升工作情绪。提升了工作情绪,再加上有好的工作环境、工作气氛,有了高素质并有修养的伙伴,彼此之间的团队精神和士气自然也能相应地得到提高了,物品摆放有序了,而且拿东西不用找来找去,时间不会丝毫的浪费,所以效率必然也就提升了。

      ·品质有保障

      通过这些好的工作环境、气氛,不断地养成一种习惯,这样就能使产品的品质有了保证的基础。
      有5S做基础,通过整理、整顿、清扫、清洁、修养,企业必然能很快地茁壮成长。而在茁壮成长的过程中,企业会去通过ISO、全面质量、全面品质等这几方面的管理,甚至是及时地管理,企业产生的效能、形象都会提升、而浪费大为减少,安全会有保证,员工的归属和生产效率自然就会提升,产品的品质就会有保障。

网友:

书上写的和用的时候根本不是一会事,在我们的传统文化里,是官本位的思想,所以我们做什么事都要有上面领导的绝对支持,这可不是表表态,说说话。5S是一项持续,永久的管理方法,而不是时尚流,他应该作为一种生命力贯入企业的文化建设。没有领导的绝对支持,在多数的企业里不过是蜻蜓点水,隔靴搔痒而已。

网友:

咱们社区搞管理的看来不多,连5S的讨论都很少有人参与。我再来盖一层,我对管理是感兴趣的,可惜现在天天搞技术。由于各个公司的状况是不同的,5S的起点也不相同。但是对5S要贯彻一个概念,就是“持续永久,减少浪费”。发一本5S运行实务。请大家多多参与讨论。

网友:

管理和销售之类要考虑大大加强,要把企业家引入社区。但我估计一般性的理论也许无法吸引人,还是需要案例之类,理论也可以有,但不能太多。理论联系实际是根本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