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列角接触轴承---[请教]

楼主(2006-10-10):
型钢轧机承受轴向力的轴承多选用双列角接触轴承,请问:

双列角接触轴承(40度)有双半内圈和双半外圈,各用在什么场合?为什么?请高手指教。谢谢

楼主:

试答:1.双半内圈的双列角接触轴承,其力的作用线可认为是近似O型,力的作用线近似封闭。当轧辊在轧制力的作用下发生挠曲时,封闭的力作用线阻止变形,力被四个球承受,轴承受力较大。因此双半内圈的角接触轴承适用于要求轧辊刚性大的场合。但使用时注意加一个内套,内套与轴承为过盈配合,否则安装轧辊时轧辊会与中缝发生磕碰。
2.双半外圈的双列角接触轴承,其力的作用线可认为是近似X型,力的作用线是开放的。当轧辊在轧制力的作用下发生挠曲时,由于力线不封闭,允许轧辊发生一定程度的变形,轴承受力相对较小。因此双半外圈的角接触轴承适用于允许轧辊有少量挠曲的场合。
    由于型钢的轧制精度要求不高,建议一般场合选用双半外圈的角接触轴承。
    请高手指正。

网友(2011-12-05):
你说的这是四点角接触球轴承,
QJ些列的是双内圈的,QJF的是双外圈的  国内叫116系列  176系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