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平皮带机要不要配逆止器?

楼主(2006-10-10):
各位同仁,水平皮带机要不要配逆止器?

网友:

水平一般时不用.只有当有斜度的时候才会用的

网友:

有爬坡时要设逆止器.

网友:

不需要的.
我也是做皮带机设计的,新手.有问题大家相互学习啊.我的邮箱haitaozhang200@163.com

网友(2006-12-13):

这个得看具体问题了!
是不是啊!大哥们!

网友(2007-04-03):

水平不需要,有坡度的要

网友(2008-04-06):

当然不需要了,但要制动器

网友(2009-09-06):
不需要,只有斜皮带机才要。

网友(2009-11-17):
一般不需要,配个制动器就够了,减速器上有带逆止器的。也可参考一下。

网友(2009-12-22):
配个制动器就可以了
不需要逆止器

网友(2010-03-19):
当然不需要啊,怎么也得20-30度以上才需要安装逆止器。

网友(2023-02-09):
水平一般都不用逆止器

网友:
不需要,以前做过几次输送机,水平的加个制动器就行了

网友(2024-07-12):
如果单一巷道用,不用逆止器,如还想用于带斜度巷道带上

网友(2024-12-20):
个人觉得水平皮带不需要逆止器,物料依靠惯性只会向前运动。

网友(2025-02-12):
如果有张力控制需要,可以匹配。比如如下工况:多次启动失败,倒转后导致液力耦合器解体伤人,此时安装逆止器可以避免该事故。

网友(2025-06-30):
水平不需要,制动器需要配。上运逆止器和制动器都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