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4PH是什么材料?

楼主(2006-10-11):
谁知17-4PH是什么材料?

网友:

热轧圆钢-17-4PH (SUS630)

網站上搜尋即可查到

网友(2007-01-03):

一种美国不锈钢的称法 钢铁材料手册上有的 有铸造和锻造两种状态 而且一般需要三道热处理工艺均匀化-固溶处理-时效 时效温度决定最后材料的强度 如果三道热处理仍然达不到要求 那么就把固容处理再作一遍 然后在时效

网友(2009-01-14):
全称:0Cr17Ni4Cu4Nb

网友:
双相沉淀性不锈钢,我们目前从欧洲进口棒料,加工后卖给欧洲xxx公司,然后装在AirBus上。最大的特点是加工硬化显著。

网友:
通常叫沉淀硬化钢,不锈钢的一种,性能在316L之上.

网友(2009-02-13):
回复 网友A:

好象现在标准改了...

网友:
沉淀硬化钢,不锈钢的一种

网友(2011-07-13):
国标旧牌号:0Cr17Ni4Cu4Nb,新牌号05Cr17Ni4Cu4Nb,美标牌号630.是马氏体沉淀硬化不锈钢,主要特点是可以通过温度变化来调整强度级别。我司可提供17-4PH黑皮退火状棒材,也可以做固溶时效热处理,根据您要的硬度提供不同的时效热处理工艺。另有光亮棒提供。质量可靠,价格给力!
上海蜀阔实业有限公司,电话:021-31398350,13371990591

网友(2012-08-20):
双相不锈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