慢丝线切割的加工价格?---[请教]

楼主(2006-10-11):
慢丝线切割的加工价格是如何确定的,现在一般的价位怎么样?

网友:

呵呵  电话联系 13923788208
QQ305437174

网友:

有地区差别的啊!我们这里是(周长乘以厚度除以1200再乘以4.5)就是了.不知别的地方是什么样的?

网友:

那请问大侠可知道车床加工的价格怎么算的呢?谢谢!

网友(2006-11-11):

听说要200多元/h

网友:

和要求的精度和表面光洁度有关系吧。。

网友:

和要求的精度和表面光洁度有关系吧。。  我觉得六楼说的很对 这是考虑的主要因素。这直接和机床和耗材有关系!

网友:

上海这里是每平方毫米在2.8分到4.2分之间,再者看要求的精度和表面光洁度;
普通车床在20~25元/小时

网友:

5楼的价格比较便宜,而且是应该是快走丝的。

一般都用1200平方毫米作为单位,因为这是1小时的切割面积。从6~12不等,除了精度外,和地方也有关系。

比如高精切,加工后的面除了光滑以外,还是有金属光泽的。当然也和机器的能力有关,有的机器可以切很多角度,而且是多轴联动的,当然会贵很多。

我用的最贵的高精切200RMB/小时。

网友(2011-07-25):
有地区差别的啊!我们这里是(周长乘以厚度再乘以0.0035)就是了.

网友:
这个还真不清楚,留名学习

网友:
貌似也跟修几次有关系 慢走丝 “慢”不是重点 重点是修几次

网友:
楼上是快走丝的价,你可能性不知什么是慢走丝吧